[STM32F1] systick 设置为1us中断一次,是不是频率太高了?

楼主(2014-12-17):
正常设置为多长时间中断一次最佳?

网友A:
1um高么?我们都1ms

网友B:
看你用systick干什么用,如果是用来精确延时,1us应该不算高,如果是OS用来做时基,那肯定是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systick干什么用,如果是用来精确延时,1us应该不算高,如果是OS用来做时基,那肯定是高了。 ...

systick最小可设置多少ns中断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stick最小可设置多少ns中断一次?

应该可以设置成MCU主时钟频率的倒数,比如100MHz的时钟频率,那最高也就1/100us,也就是10ns。

网友C:
中断程序尽量短;
另外你用F1的话,1uS确实快了点;
我一般是100uS或1mS;

网友D:
如果做rtos的节拍的话,建议设置为10-50ms。如果作用其他用处,就要看使用场合了需要多快的反应速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um高么?我们都1ms

相对比较高了吧

网友F:
rtos的话5ms合适,再快大多数场合就没意义了,普通延时的话随便你了

网友G:
STM32F1的片子,确实有点偏高了。
如果不是必须,建议10us以上吧!

网友H:
1系列的,这么弄,芯片还干别的不了?

网友I:
F1可以设置为1us吗?

网友J:
实际应用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