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新手该看哪些资料?以下贴出了一些索引。

楼主(2014-12-17):
10元左右的STM32F1系列的资料,基本上都已中文化,有些新手问买什么书好,这里贴出了一些。

STM32F10xxx参考手册(中文第10版).pdf 《必读》
STM32F10xxx参考手册(英文第15版).pdf 《参考》

STM32F103x8_xB中等容量增强型产品数据手册(cn).pdf   《必读》
STM32F103xC_xD_xE大容量增强型产品数据手册(cn).pdf  《必读》

勘误手册STM32F105xx和 STM32F107xx(en).pdf          《参考》
勘误手册STM32F10xx8_xxB中容量产品(en).pdf          《必读》
勘误手册STM32F10xxC_xD_xE大容量产品(cn).pdf        《必读》
勘误手册STM32F10xxC_xD_xE大容量产品(en).pdf        《参考》
勘误手册STM32F10xxF_STM32F10xxG(en).pdf

STM32F10xxx固件库V2.0.3版本函数说明(cn).pdf        《参考》
如何从STM32F10xxx固件库V2.0.3升级为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V3.0.0(cn).pdf   《参考》
如何从STM32F10xxx固件库V2.0.3升级为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V3.0.0(en).pdf   《参考》

STM32F10xxx硬件开发使用入门(cn).pdf                《参考》
STM32微控制器系统存储器自举模式(cn).pdf            《参考》
用于提高STM32微控制器EMC性能的软件技术(cn).pdf     《参考》

STM32F10xxx Flash memory microcontrollers Programming manual(en).pdf  《参考》
STM32F10xxx20xxx21xxxL1xxxx Programming manual(en).pdf                《参考》

STM32自举程序中使用的USART协议(cn).pdf             《参考》
STM32自举程序中使用的USART协议(en).pdf             《参考》

使用STM32F10xxx的USART实现在应用中编程(中文版).pdf 《参考》
使用STM32F10xxx的USART实现在应用中编程(英文版).pdf 《参考》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_V3.5.0_纯库版.chm       《参考》
Cortex-M3权威指南修订版2.pdf                       《参考》

以看原始资料和程序为基础,目前国内编书的基本上比较浮躁,除了宋岩翻译的《Cortex-M3权威指南》值得购买,
其它的STM32相关书籍基本上都是一大抄,可以全面浏览,但我个人觉得不值得购买。

在STM32新手学习群,这些文件都有下载。

网友A:
没有贴出新手群?

网友B:
《零死角玩转STM32-V2》
新手看这个入门快。

网友C:
还是多实践;

网友D:
看再多的书,不自己动手做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贴出新手群?

STM32新手学习群有一定的准入条件,严进宽出。

网友A:
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

楼主:
ST躬行数载,才有这更新十几版的资料,这些是基础知识。

USB通信及串口DMA发送部分源代码,usb_endp.c
/**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include "usb_mem.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istr.h"
#include "usb_pwr.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Interval between sending IN packets in frame number (1 frame = 1ms) */
#define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5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USB_Rx_Buffer[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extern uint8_t VCP1_Tx_Buffer1[];      /* VCP1 DMA发送缓冲1 */
extern uint8_t VCP2_Tx_Buffer1[];      /* VCP2 DMA发送缓冲1 */
extern uint8_t VCP3_Tx_Buffer1[];      /* VCP3 DMA发送缓冲1 */

extern uint8_t VCP1_Tx_Buffer2[];      /* VCP1 第二缓冲(临时存放来自PC主机的数据包) */
extern uint8_t VCP2_Tx_Buffer2[];      /* VCP2 第二缓冲(临时存放来自PC主机的数据包) */
extern uint8_t VCP3_Tx_Buffer2[];      /* VCP3 第二缓冲(临时存放来自PC主机的数据包)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1_Tx_Buf_Use;  /* 1: 表示DMA发送已启动,VCP1_Tx_Buffer1被锁定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1_Tx_Buf_Full; /* 1: 表示VCP1_Tx_Buffer2数据可能已放满,暂时不能再从主机接收数据 */
extern uint16_t VCP1_Tx_Buffer_Cnt;    /* VCP1 第二缓冲 收到的字符总数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2_Tx_Buf_Use;  /* 1: 表示DMA发送已启动,VCP2_Tx_Buffer1被锁定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2_Tx_Buf_Full; /* 1: 表示VCP2_Tx_Buffer2数据可能已放满,暂时不能再从主机接收数据 */
extern uint16_t VCP2_Tx_Buffer_Cnt;    /* VCP2 第二缓冲 收到的字符总数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3_Tx_Buf_Use;  /* 1: 表示DMA发送已启动,VCP3_Tx_Buffer1被锁定 */
extern uint8_t  Flag_VCP3_Tx_Buf_Full; /* 1: 表示VCP3_Tx_Buffer2数据可能已放满,暂时不能再从主机接收数据 */
extern uint16_t VCP3_Tx_Buffer_Cnt;    /* VCP3 第二缓冲 收到的字符总数 */

extern uint8_t  VCP1_Rx_Buffer[];
extern uint32_t VCP1_Rx_ptr_in;
extern uint32_t VCP1_Rx_ptr_out;
extern uint32_t VCP1_Rx_length;
extern uint8_t  CDC1_Tx_State;

extern uint8_t  VCP2_Rx_Buffer[];
extern uint32_t VCP2_Rx_ptr_in;
extern uint32_t VCP2_Rx_ptr_out;
extern uint32_t VCP2_Rx_length;
extern uint8_t  CDC2_Tx_State;

extern uint8_t  VCP3_Rx_Buffer[];
extern uint32_t VCP3_Rx_ptr_in;
extern uint32_t VCP3_Rx_ptr_out;
extern uint32_t VCP3_Rx_length;
extern uint8_t  CDC3_Tx_Stat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带参数的宏功能(预编译展开): USB的IN端点 发送数据到PC主机 */
#define EPx_IN_Callback(ENDPx, CDCx_Tx_State, VCPx_Rx_Buffer, VCPx_Rx_ptr_out, VCPx_Rx_length) {\
    uint16_t USB_Tx_ptr;\
    uint16_t USB_Tx_length;\
    if (CDCx_Tx_State == 1) {\
        USB_Tx_ptr = VCPx_Rx_ptr_out;\
        if (VCPx_Rx_length == 0) {\
            CDCx_Tx_State = 0;\
            SetEPTxCount(ENDPx,0);\
            SetEPTxValid(ENDPx);\
        } else {\
            if (VCPx_Rx_length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USB_Tx_length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VCPx_Rx_ptr_out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VCPx_Rx_length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else {\
                USB_Tx_length = VCPx_Rx_length;\
                VCPx_Rx_ptr_out += VCPx_Rx_length;\
                VCPx_Rx_length = 0;\
            }\
            USB_SIL_Write(ENDPx, &VCPx_Rx_Buffer[USB_Tx_ptr], USB_Tx_length);\
            SetEPTxValid(ENDPx);\
        }\
    }\
}

/* 带参数的宏功能(预编译展开): USB的OUT端点 通过物理串口向外发送数据(阻塞方式) */
#define EPx_OUT_Callback(ENDPx, USARTx, GPIOx, GPIO_Pin_x) {\
    uint32_t i;\
    uint16_t USB_Rx_Cnt;\
    USB_Rx_Cnt = USB_SIL_Read(ENDPx | 0x00, USB_Rx_Buffer); \
    GPIOx->BSRR = GPIO_Pin_x;\
    for (i = 0; i < USB_Rx_Cnt; i++) {\
        USARTx->DR = *(USB_Rx_Buffer + 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SetEPRxValid(ENDPx);\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x, USART_FLAG_TC);\
    GPIOx->BRR = GPIO_Pin_x;\
}

/* 带参数的宏功能(预编译展开): USB的OUT端点 通过物理串口向外发送数据(DMA方式) */
#define EPx_OUT_Callback_DMA(Flag_VCPx_Tx_Buf_Use, ENDPx, VCPx_Tx_Buffer1,VCPx_Tx_Buffer2,\
    GPIOx, GPIO_Pin_x, DMA1_Channelx, VCPx_Tx_Buffer_Cnt, Flag_VCPx_Tx_Buf_Full) {\
    uint16_t USB_Rx_Cnt;\
    if(Flag_VCPx_Tx_Buf_Use == 0){\
        USB_Rx_Cnt = GetEPRxCount(ENDPx & 0x7F);\
        PMAToUserBufferCopy(&VCPx_Tx_Buffer1[0], GetEPRxAddr(ENDPx & 0x7F), USB_Rx_Cnt);\
        SetEPRxValid(ENDPx);\
        GPIOx->BSRR = GPIO_Pin_x;\
        DMA1_Channelx->CNDTR = USB_Rx_Cnt;\
        DMA_Cmd(DMA1_Channelx, ENABLE);\
        Flag_VCPx_Tx_Buf_Use = 1;\
        VCPx_Tx_Buffer_Cnt = 0;\
    } else {\
        USB_Rx_Cnt = GetEPRxCount(ENDPx & 0x7F);\
        if(VCPx_Tx_Buffer_Cnt < (1024-128)){\
          PMAToUserBufferCopy(&VCPx_Tx_Buffer2[VCPx_Tx_Buffer_Cnt], GetEPRxAddr(ENDPx & 0x7F), USB_Rx_Cnt);\
          VCPx_Tx_Buffer_Cnt += USB_Rx_Cnt;\
          SetEPRxValid(ENDPx);\
        } else {\
          PMAToUserBufferCopy(&VCPx_Tx_Buffer2[VCPx_Tx_Buffer_Cnt], GetEPRxAddr(ENDPx & 0x7F), USB_Rx_Cnt);\
          VCPx_Tx_Buffer_Cnt += USB_Rx_Cnt;\
          Flag_VCPx_Tx_Buf_Full = 1;\
        }\
    }\
}
/*******************************************************************************
* Function Name  : EP2_IN_Callback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2_IN_Callback (void) {
    EPx_IN_Callback(ENDP2,CDC1_Tx_State,VCP1_Rx_Buffer,VCP1_Rx_ptr_out,VCP1_Rx_length);
}
/*******************************************************************************
* Function Name  : EP4_IN_Callback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4_IN_Callback(void)
{
    EPx_IN_Callback(ENDP4,CDC2_Tx_State,VCP2_Rx_Buffer,VCP2_Rx_ptr_out,VCP2_Rx_length);
}
/*******************************************************************************
* Function Name  : EP6_IN_Callback
* Description    : VCP3 向PC主机发送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6_IN_Callback(void)
{
    EPx_IN_Callback(ENDP6,CDC3_Tx_State,VCP3_Rx_Buffer,VCP3_Rx_ptr_out,VCP3_Rx_length);
}
/*******************************************************************************
* Function Name  : EP2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VCP1 通过USART1向外送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ifdef USB_DMA_SEND
    EPx_OUT_Callback_DMA(Flag_VCP1_Tx_Buf_Use, ENDP2, VCP1_Tx_Buffer1,VCP1_Tx_Buffer2,\
            GPIOB, GPIO_Pin_9, DMA1_Channel4, VCP1_Tx_Buffer_Cnt, Flag_VCP1_Tx_Buf_Full);
// 使用带参数的宏,可避免书写错误,便于后期维护,测试验证已通过
#else
    EPx_OUT_Callback(ENDP2,USART1, GPIOB, GPIO_Pin_9); // DR1 PB9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EP4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VCP2 通过USART2向外送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4_OUT_Callback(void)
{
#ifdef USB_DMA_SEND
    EPx_OUT_Callback_DMA(Flag_VCP2_Tx_Buf_Use, ENDP4, VCP2_Tx_Buffer1,VCP2_Tx_Buffer2,\
            GPIOB, GPIO_Pin_8, DMA1_Channel7, VCP2_Tx_Buffer_Cnt, Flag_VCP2_Tx_Buf_Full);
#else
    EPx_OUT_Callback(ENDP4,USART2, GPIOB, GPIO_Pin_8); // DR2 PB8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EP6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VCP3 通过USART3向外送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6_OUT_Callback(void){
#ifdef USB_DMA_SEND
    EPx_OUT_Callback_DMA(Flag_VCP3_Tx_Buf_Use, ENDP6, VCP3_Tx_Buffer1,VCP3_Tx_Buffer2,\
            GPIOA, GPIO_Pin_5, DMA1_Channel2, VCP3_Tx_Buffer_Cnt, Flag_VCP3_Tx_Buf_Full);
#else
    EPx_OUT_Callback(ENDP6,USART3,GPIOA,GPIO_Pin_5);  // DR3 PA5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SOF_Callback / INTR_SOFINTR_Callback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OF_Callback(void)
{
    static uint32_t FrameCount = 0;
    static uint32_t Led_Count = 0;
    //uint8_t bitstatus = 0x00;
    if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 (FrameCount++ >=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
            /* Reset the frame counter */
            FrameCount = 0;
            /* Check the data to be sent through IN pipe */
            Handle_USBAsynchXfer();
        }
    }
    if (++Led_Count > 999) {
        Led_Count = 0;
        //bitstatus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 == 0) {
            GPIOB->BSRR = GPIO_Pin_2; // PB2 H
        } else {
            GPIOB->BRR = GPIO_Pin_2;  // PB2 L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补充下,以上代码是USB转多路串口(USB-Multiple-CDC)例程中的部分源代码,仅支持STM32F103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