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隔离供电方法

楼主(2014-12-17):
一般继电器隔离是用光耦,
那么右上角那个电源怎么提供呢?

网友A:
电源也要隔离,不然没意义。做2路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要隔离,不然没意义。做2路隔离电源。

用隔离DCDC吗? 普通的DCDC芯片能起到隔离作用吗?

网友B:
普通DCDC芯片一般不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C:
隔离毛线,不用隔离,24v以下没关系。光耦接收端加个电阻,2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毛线,不用隔离,24v以下没关系。光耦接收端加个电阻,220

不太明白,可以给画个图看看吗?

网友D:
不搞隔离DC-DC,何必用光耦,直接用三极管好了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PLC的继电器输出部分怎么做的?
我从网上没找到PLC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