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呼叫圈圈

楼主(2014-12-17):
大家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关于PDIUSBD12的问题想请教下:
1、读取D12芯片的ID,读取不正确除了电路焊接有问题外,还有可能是些什么因素?存在对于D12操作的时序不正确吗?
2、如果D12能正常通信了,但枚举过程中总是不成功,这会是什么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枚举过程所需的数据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数据在一些产品上用过。只是,现在是换了下MCU,移植下原先的程序而已。所以,我猜测,很有可能是对D12的操作时序不对,以及MCU跟D12的IO口配置不当。
大家说说下你们个人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咯。
谢谢。

网友A:
1。可能是读取的时序不正确;
2.枚举不成功,如果排除了硬件的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