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基于MKL16Z128VLH4的无线振动数据采集设备

楼主(2014-12-17):
一、产品主要功能:
          无线振动数采设备主要用于大型旋转机械的监测保护,如发电厂的汽轮机等等,对于现场不方便布线的地方优势尤为明显。MCU(MKL16Z128VLH4 )在设备中主要负责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和
电源管理等功能。传感器采用的是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MCU内部自带的16位AD将调理后的振动信号通过zigbee模块,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软件通过FFT、峰峰检波、有效值检波等算法处理,可以
分析出振动的VP、VPP、RMS(真有效值)和频率等(相对应的工程量为:加速度、速度、位移和频率)。
二、为什么会选择会飞思卡尔单片机:
1、低功耗
       作为电池供电设备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低功耗了,飞思卡尔 Kinetis 系列 MCU 基于 ARM Cortex M0+内核,凭借其卓越的低功耗表现,被评为业内最低功耗的 MCU。飞思卡尔 Kinetis 系列 MCU 低
功耗模式最多可达 11 种之多,可满足客户对 MCU 各种低功耗的配置要求,同时支持多种唤醒方式,使用及其方便。
2、16位ADC
     飞思卡尔 Kinetis 系列 MCU内部自带16ADC,高采样率,还支持差分输入。像Kinetis这样自带16位AD,这样配置的MCU在业界实为少见。这是让我对Kinetis 更加爱不释手了。
3、稳定性
     作为工业上用的产品,其稳定性、抗干扰能力也是考虑因素的重中之重。Kinetis 系列 MCU专注于汽车领域这么多年,它的抗扰性能更是无需置疑了。
4、Kinetis 系列的MCU MKL16Z128VLH4,这么高的配置才十元*币左右,市场上仅仅16位独立AD就卖到了几十块钱,这么高的性价比应该是没有其他MCU可以比拟的了。

三、致谢:
      最后要由衷的感谢21IC飞思卡尔版块的两位版主FSL_TICS_Robin和 FSL_TICS_ZJJ 。在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们这种热情深深的打动了我,
让我对Kinetis更加爱不释手了。

四、 看图说话,上个图先。

楼主:
不好有意思哈,产品功能介绍里有个错误哦:
“可以分析出振动的VP、VPP、RMS(真有效值)和频率等(相对应的工程量为:加速度、速度、位移和频率)”
应改为“可以分析出振动的VP、VPP、RMS(真有效值)和频率等(相对应的工程量为:加速度、位移、速度和频率)”

网友A:
感觉好牛掰的感觉!!!!

楼主:
上个模拟部分的调理电路
通过上位机软件发送指令可修改高低通滤波器的通频带,还可以在加速度、速度和位移之间切换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牛掰的感觉!!!!

谢谢哈。过奖了,还是菜鸟一枚:lol

楼主:
电源管理部分:
在低功耗模式时,通过单片机引脚控制模拟电源的MOS管,从而实现模拟电源的打开与关闭。

楼主:
zigbee模块:
无线部分就不多说了,为了节约开发周期和稳定性方面的考虑,就直接用了xbee的zigbee模块。

网友B(2017-12-05):
MKL16Z128VLH4   17+   8000个 原厂原装正品  QQ 112486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