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SE 引脚用作GPIO碰到问题

楼主(2014-12-17):
我使用的是STM32F030,采用内部时钟(HSI),程序运行OK.现想把PF0(OSC-IN)和PF1(OSC-OUT)作为普通IO,把这2个脚设为推挽方式后,没反应
            RCC->AHBENR|=1<<22;                //使能PortF时钟
           GPIOF->MODER   = 0X55555555 ;  //所有的IO设为推挽方式
           GPIOF->OTYPER  = 0X00000000;
           GPIOF->OSPEEDR = 0X00000000;
           GPIOF->PUPDR   = 0X00000000;
我看到参考手册如下内容:
"HSE 或LSE 引脚用作GPIO,当HSE或LSE振荡器关断时 ( 复位后的缺省状态) ,相关振荡器引脚可以用做普通的GPIO口。当HSE 或LSE 振荡器开启 ( 在RCC_CSR 寄存器设置HSEON 或LSEON 位来开启) 振荡器控制其相关引脚且相关引脚的GPIO 配置无效。......."
RCC_CSR 寄存器没有HSEON /LSEON 位,不知ST公司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不是有吗?

楼主:
应该是ST写错了,应该是RCC_CR,不是RCC_CSR.现我的程序是采用内部晶振HSI,已关闭了外不晶振HSE,那么OSC-IN(PF0)和OSC-OUT(PF1)这2个脚应该可以做为普通IO,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啊.下面贴出时钟初始化部分:
void Stm32_Clock_Init(void)
{
           //--------以下是内部HSI---------------
           uint8_t temp=0;
           RCC->AHBENR|=1<<22;                //使能PortF时钟
           RCC->APB1RSTR = 0x00000000;        //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1<<18;                  //禁用外部HSE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while((RCC->CR&(1<<1))!=(1<<1));   //等待HSIRDY位变为1
           RCC->CFGR|=1<<16;                       //PLLSRC ON (此位一定要在关闭PLL后才能设置)
           RCC->CFGR=0X00000000;              //APB1=DIV1;APB2=DIV1;AHB=DIV1
           RCC->CFGR|=1<<21;                  //12倍频
           RCC->CFGR|=1<<19;
           RCC->CR|=1<<24;                    //PLLON
           while((RCC->CR&(1<<25))!=(1<<25)); //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网友B:
把手册中gpio的那一章也看完它,估计有意外收获。

网友C:
我觉得st没有写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可以指导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可以指导哈吗?

同问

楼主:
是HSEON位和HSION位同时为1,想办法把HSEON位清零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HSEON位和HSION位同时为1,想办法把HSEON位清零就OK了

您好,可以把代码贴给我看哈吗

楼主:
                 uint8_t temp=0;
                //--------以下是内部HSI---------------
                RCC->APB1RSTR = 0x00000000;        //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 PLLXTPRE, PLLMUL[3:0] and USBPRE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while((RCC->CR&(1<<1))!=(1<<1));   //等待HSIRDY位变为1

                 RCC->CFGR=0X00000000;              //APB1=DIV1;APB2=DIV1;AHB=DIV1
                 RCC->CFGR|=1<<21;                  //12倍频
                 RCC->CFGR|=1<<19;

                 RCC->CR|=1<<24;                    //PLLON
                 while(!(RCC->CR>>25));             //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RCC->AHBENR|=1<<22;                //使能PortF时钟
                 GPIOF->MODER   = 0X55555555 ;
                 GPIOF->OTYPER  = 0X00000000;
                 GPIOF->OSPEEDR = 0X00000000;
                 GPIOF->PUPDR   = 0X00000000;
                 GPIOF->BSRR|=3;

网友F(2015-05-30):
楼上的代码,使用后,只有PF0可以,PF1一直为高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