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考电压动态改变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请教一个关于PIC16F1824的问题:我用1824的ADC采集外部电压,引脚上的电压会根据外部电压增加而增加,最高达到4V。
为了保证精度,我选择FVR参考电压为2.048V。然后判断A/D采集结果(引脚上电压大于2V时)在While()循环内,改变FVR参考电压为4.096V。代码下面:fvr_cs是个变量,赋值为ADFVR位。但是在实际采集过程中A/D采集结果会溢出,这个很奇怪了?
if((adc_result > 0x3F8) && (fvr_cs < 3)){
        fvr_cs = 3;

        continue;
}else if((adc_result < 0x1F8) &&(fvr_cs > 2)){
        fvr_cs = 2;
        continue;
}

网友A:
改变参考电压感觉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参考电压感觉不靠谱。

我在continue之前加了个延时处理,以保证参考电压重新稳定,然后在去采集AD。

microchip并没说明中途改变参考电压是够靠谱的问题。个人觉得先试试

网友B(2015-06-26):
我也想这么干,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6-06-02):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么干,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可以的,只是需要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