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6a定时器 3,4,5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定时器2能正常进入中断,定时器3,4,5进入不了中断怎么回事 其中T4初始化如下:
void T4_Init(void)
{
   T4CLKS =0;
T4M0 = 0;
T4M1=0;
T4PS0 =0;
T4PS1=0;
TC4=0;
TL4 =0X00;
TH4 =0XFF;
TR4=1;
IEN1 = 0XFF;
}

void TIme4_i(void) interrupt 13

{

}

网友A:
初次使用SH79F166  什么地方有DEMO  C程序?

网友B(2015-05-19):
定时器3

//T3定时器
        INSCON |=0x40;                        //
        T3CON        =        0x04;                //00000100         //无溢出, 1/1 TR3=1 系统时钟,T3作IO
        TL3        =(65536-50000)%256;//        0x0f;                //0x00;                                         //0
        TH3        =(65536-50000)/256;            //        0x00;                //0x00;                        //251                  0xfb
        SWTHL        =        0x01;
        INSCON &=0xBF;                          //选择bank0的特殊寄存器
        IEN1        =        0X50;
        EA                =        1;                                 //所有定时器总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3

//T3定时器

求别的定时器程序~~~,我只能开动定时器3,别的开不动

网友C:
求定时器2的程序,我只开的动定时器3,定时器3的程序就像3楼的一样~~~

网友D(2015-06-19):
这个芯片有寄存器BANK切换的,要仔细看数据手册,并非标准的51芯片。

网友E: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我有166A的DEMO,可以发给你做参考。

网友F(2015-10-29):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我有166A的DEMO,可以发给你做参考。

可以给我发一份166A的DEMO吗?谢谢!!
529455065@qq.com

网友G(2016-04-12):
IEN1 在BANK1.所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