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超大容量FLASH,后512k写入数据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单片机是GD32F103RGT6,FLASH容量是1M字节,前512K字节是按2k的页面组织,读写正确。
后512K是按4K的页面组织的,读写后512K字节的时候,总不成功

楼主:
程序是从STM32的例子迁移过来的,有什么地方要改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从STM32的例子迁移过来的,有什么地方要改动的吗

应该有个小改动,你看看GD32和STM32的差异性文档,GD官方也给出了操作FLASH的例程

网友B:
因为ST和GD的Flash都是不一样的,结合GD官方的Flash操作

网友C:
GD32大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256K至3M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前256K字节是按2k的页面组织,后257k~3M字节是按4k的页面组织.应该资料写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D32大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256K至3M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前256K字节是按 ...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前512K都是2K / PAGE

网友E:
GD32F103ZKT6哪里有零售?
弄一些来玩玩,淘宝里找不到啊

网友F(2015-10-10):
对于主存储闪存容量不少于768KB的GD32F10X_CL和GD32F10X_XD,使用了两片闪存;
前512KB容量在第一片闪存( bank1 )中,后续的容量在第二片闪存( bank2)中

相应的寄存器需要修改

网友G:
请查看 stm32f10x_flash.c 文件 ,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
  * @brief  Unlocks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NOTE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for all STM32F10x devices.
  *         - For STM32F10X_XL devices this function unlocks Bank1 and Bank2.
  *         - For all other devices it unlocks Bank1 and it is equivalent
  *           to FLASH_UnlockBank1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FLASH_Unlock(void)
{
  /* Authorize the FPEC of Bank1 Access */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ifdef STM32F10X_XL
  /* Authorize the FPEC of Bank2 Access */
  FLASH->KEYR2 = FLASH_KEY1;
  FLASH->KEYR2 = FLASH_KEY2;
#endif /* STM32F10X_XL */
}

网友H:
这个要先看擦写正确的不

网友I:
先看下读写时电压是否正确的

网友J:
在写入数据的时候一定要保障电压稳定的。

网友K(2017-05-17):
BNAK1和BANK2的解锁寄存器不一样,选用相对应型号的宏定义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的是ST的库,全局宏定义STM32F10x_XL

网友L:
各位大咖,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可以找我。QQ:937684930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因为ST和GD的Flash都是不一样的,结合GD官方的Flash操作

这个也有可参考性的

网友N:
这个再看下芯片资料的吧

网友I:
写入的时候先按页的擦除下的

网友I:
然后就先读取一个位置的看下数据是否是0xff的,若不是就是擦除不成功的。

网友I:
还有就是写数据的时候写完的随机的检查下的,看是否OK的

网友O:
楼上的建议很好的,写之前先检查是否可以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