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射频接收特定角度丢包现象

楼主(2014-12-17):
现在在测试一个433M接收模块,在干净环境下测试,距离1~5m,弹簧天线。
1.使用板上的AC-DC供电,在特定角度接近100%收不到数据帧,但稍微移动就100%能够收到数据帧;
2.在接收模块Do端,没有发射信号时是杂乱数字信号。
   发射数据时可以检测到规律的数据包,即使在100%收不到数据帧的角度也能看到非杂乱数字信号;好像是有数据输出的。
3.如果单独模块使用外接适配器DC供电,没有找到收不到数据帧的角度和位置;

请教各位,收不到数据的角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另外:屏蔽箱用433M调制1KHZ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单独测试到模块灵敏度是-107dBm.

楼主:
在线等啊,难道我说的太多了,大家不方便看吗?

网友A:
开关电源往往噪声较大,不能妥善处理肯定会影响接收灵敏度,在这个前提下,加上传输多经和天线方向性(弹簧天线一样存在方向性,轴向和径向的增益不同),所以导致丢包。去改进开关电源吧,包括电路设计和PCB的布局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往往噪声较大,不能妥善处理肯定会影响接收灵敏度,在这个前提下,加上传输多经和天线方向性(弹簧 ...

但我又注意到一个细节:
接收芯片有RSSI引脚,测量其上面的电压可以估算信号强度;
虽然解调不出数据,但此时的RSSI引脚电压值从0.2V升到1.0V或者0.9V左右,也就是有较强度的信号进入的。不发数据是电压有回到0.2V左右。

后来看到这个引脚可以判断信号强度,又追加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又注意到一个细节:
接收芯片有RSSI引脚,测量其上面的电压可以估算信号强度;
虽然解调不出数据,但 ...

噪声很大时,模拟RSSI的输出也会增强。

楼主:
我没写清楚。当我不发数据时RSSI脚电压为0.2V。发数据时电压会升高,一般大于0.8V以上。无论是能解析出数据帧的位置,还是特定的解析不出数据的角度,只要按发射,RSSI电压就会升高。发射完成后,电压会回落到0.2V的。好像是信号都收到,在特定脚就是解析不出来,从示波器看到的Do脚波形比起可解析出数据帧的波形抖动更加严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很大时,模拟RSSI的输出也会增强。

我没写清楚。当我不发数据时RSSI脚电压为0.2V。发数据时电压会升高,一般大于0.8V以上。无论是能解析出数据帧的位置,还是特定的解析不出数据的角度,只要按发射,RSSI电压就会升高。发射完成后,电压会回落到0.2V的。好像是信号都收到,在特定脚就是解析不出来,从示波器看到的Do脚波形比起可解析出数据帧的波形抖动更加严重些。

网友B:
我们用的锂电池,没有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C:
用双天线。信号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天线。信号强度不够。

好的,我想办法加强信号强度再对比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写清楚。当我不发数据时RSSI脚电压为0.2V。发数据时电压会升高,一般大于0.8V以上。无论是能解析出数 ...

有信号发射,RSSI输出肯定升高,而无发射时,RSSI越低越好,而你的显然太高了。系统内噪声越强,信噪比就越差,对应的通讯可靠性和通讯距离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发射,RSSI输出肯定升高,而无发射时,RSSI越低越好,而你的显然太高了。系统内噪声越强,信噪比就 ...

D:\

查看了Micrf211的芯片规格书,RSSI是测试输入信号强度的,并不直接表示噪声的。
规格书中有个表格,当其电压在0.5V以下时,对应的输入功率是-110dBm。此时即使全部是噪声也没有关系,因为实测灵敏度是-107dBm。当电压升高到0.8V以上时,对应的信号强度在-100dBm以上。应当可以接收的。这个问题也很困扰我,给供应商演示了,供应商也不愿直接回应。
可是在特定的角度就是收不到。而在其他角度,当接收到数据帧时,电压也是0.8V左右,意味着0.8V是可以收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看了Micrf211的芯片规格书,RSSI是测试输入信号强度的,并不直接表示噪声的。
规格书中有个表格,当 ...

添加图片,刚才没上传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了Micrf211的芯片规格书,RSSI是测试输入信号强度的,并不直接表示噪声的。
规格书中有个表格,当其 ...

呵呵,RSSI当然不是表示噪声的,那叫场强指示,但落在频谱范围内的噪声或系统内耦合噪声一样会被接收机认为是信号,从而表达在RSSI输出上。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
你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解答清楚了,对策也讲了。对于初学者,要多想多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RSSI当然不是表示噪声的,那叫场强指示,但落在频谱范围内的噪声或系统内耦合噪声一样会被接收机认 ...

谢谢春阳大哥!

网友D:
春阳? 和我名字一样?

网友E:
春哥正解!你这个灵敏度挺高啊!测的准吗?
你把距离拉远一下,一个实现现象不能说明什么。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