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I2C读取寄存器问题

楼主:
在调试加速度传感器时,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读取加速度传感器ID号,在Keil中的寄存器窗口获取的参数D=0x1A,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我用一个变量去读取的时候,显示其值为0x3B(传感器从地址),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14-12-19):
楼主你好
建议先参考此篇例程试一下: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十三>:KL25 加速度传感器PE例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