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咨询:IMX6不使用eim总线,只用SD3或者emmc或者nand启动,boot配置电阻是否可以减少

楼主(2014-12-17):
请教:
     硬件使用IMX6S或IMX6DL,而且不使用eim总线,如果只用SD3或者emmc(SD4)或者nand启动,imx6的boot配置电阻是否可以减少??现在的电阻太多了,线路板空间有限,放不下。以前用过IMX287没有这么复杂的boot配置电阻,ti的335x也很简单,还可以按顺序启动。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提到的i.mx6的boot 配置电阻是可以减少的,你这里你只要配置好从SD,EMMC或者nand启动就好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结贴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