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无线模块,放在壳子中,接收效果差

楼主(2014-12-17):
cc110的无线模块发送接收,在壳子外面发送,效果很好,可是放到壳子里发送,效果差的要命。我改怎么解决,谢谢大家f:\a.jpg

楼主:
无线模块用的是厂家推荐的原理图,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A:
是什么盒子?铁盒子?天线用的什么类型的?上图片上来看看呢。

网友A:
另外你的图片要作为附件上传上来,现在的图片链接是你自己的硬盘路径,我们怎么看得见?

楼主:
塑料盒子,天线是螺旋天线

楼主:
版主,你好,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更改c126,c125,解决天线匹配的问题?

网友B:
你测试下来距离是多少米?

楼主:
室内大约10米左右吧,我要求实时比较高

网友C:
常规塑胶外壳的影响很有限,注意看看是否为电路板集中到一起导致的互扰或者天线不合适。

网友D:
把螺旋天线剪掉半圈试试看,然后再剪半圈试试……

楼主:
re  chunyang: 谢谢支持,我使用的无线模块和主板组合在一起的,放进盒子里,频谱仪的波形,就低了了
re  AntennaSuz: 谢谢支持,明天试试。这个是新办法。

网友E:
多测试点数据吧,
信号强度、最大通信距离、丢包率···
还有产品的整体布局,外壳的材料···
资料多了才方便分析吗!

网友E:
多测试点数据吧,
信号强度、最大通信距离、丢包率···
还有产品的整体布局,外壳的材料···
数据多了才方便找出问题吗!

网友F:
无线是很头疼啊

网友F:
不能回复

网友G:
两个解决办法,1个是天线外置,1个是换成塑料壳

网友H:
请问 CC1100 和 nRF24L01+ 是一类的芯片吗?

网友I:
是一类芯片,都是2.4G无线射频通信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塑料盒子,天线是螺旋天线

换成CC1101.

网友A:
真要求10米,还有1100干嘛?蓝牙都够了。1100在10米通讯,不要天线都可以。楼主检查自己的射频相关设计。

网友K:
装回机壳时、应注意天线这块电气联接!…包括谐振腔!…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一类芯片,都是2.4G无线射频通信用的

CC1100是2.4G的吗?

楼主:
昨天食物中毒,躺了一天。

楼主:
模块是cc110l,买的。不是要求10米,而是说10米,就开始有丢保现象了,而不在壳子中,就没有丢数据现象,我现在就是期望,在50米以内没有丢数据。导致实时中断。

楼主:
上面打错了,是cc110L

网友L:
三条
1,降低速率
2,降低频段(这个效果相对第一个要差点)
3,增加功率(注意天线及其电路匹配还有磁饱和问题,这事最不理想也是最不好实现的一招)

网友B:
可以考虑用A7139无线模块,接受电流3.8mA,发射功率100mW

楼主:
图1是人家的,效果比我好,图2是我自己的,区别是图1就像一座山,很陡峭,而图2山有重叠,并且还向外散射。射频是一点也不懂,职能说说现象,请问这两个图,能说明什么那?

楼主:
顶一顶,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M:
信号衰减了

楼主:
具体说一下,从1。2k到100k,正常通信没问题,问题在于频谱的波形开始离散了,波特率越高,波形离散的越厉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修改deviation,波形有波峰了,但是周边还是有离散现象上一个100k的波形

楼主:
下面是smartrf的设置,我只更改了deviation,有点改变,其他就不会了

楼主:
算是找到原因了,我一直用一对模块测试,在对具体要求,再三降低的要求下,算是合格,于是又做了10套,发现很好,偶然找到原来的那一套,发现还是不行,哇,折腾了一个礼拜:dizzy:

网友N(2015-06-05):
楼主如何解决能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