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新人,求帮忙设计输入时市电,输出是0-100V可调频率为50kHz

楼主(2014-12-17):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相应的论文吧。http://wenku.baidu.com/view/27a70907cc1755270722085f.html

可是IGBT的电流都比较大,论文里面的都达到了100A,不好意思,是我没把问题说具体,我只要2A左右的电流就够了

网友A:
IGBT有小电流的哦
用mos管应该也可以,但都离不开先交流变直流,然后直流变高频输出
电路框架都是一样的,具体器件选择上,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按需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有小电流的哦
用mos管应该也可以,但都离不开先交流变直流,然后直流变高频输出
电路框架都是一样的, ...

需要在交流变直流后加什么稳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有小电流的哦
用mos管应该也可以,但都离不开先交流变直流,然后直流变高频输出
电路框架都是一样的, ...

还有,怎么实现电压可调?用PWM改变占空比调?

网友A:
楼主给你推荐一篇**看看吧,多百度多看资料才能提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推荐一篇**看看吧,多百度多看资料才能提高啊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