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6713如何使程序在外部SDRAM上运行

楼主(2014-12-17):
我是DSP初级菜鸟一枚,最近接手DSP6713。遇见各种问题,各种不懂啊,求大侠们指教,感激不尽!
1 将程序烧录到外部FLASH之后在内部RAM里面运行是成功的,但是烧写后如何程序在外部SDRAM运行呢?
2 如何使得程序在外部SDRAM运行尽量的快呢?
3 能不能实现某个函数在内部RAM运行,某些函数在外部RAM运行呢?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A:
#pragma CODE_SECTION 应该可以把你的函数放到你想要的地方吧?放到RAM和放到SDRAM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吗?

网友B:
程序最终肯定是要固化到外部flash中
上电后应该采用搬移的方法  搬到内部RAM中或外扩SDRAM中运行
除了代码中加搬移代码为  还应该有GEL文件的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