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的防雷电路和外卖的防雷模块的差异在哪?

楼主(2014-12-17):
板上的防雷电路和外卖的防雷模块的差异在哪呢?板上的才几个钱,死命花也到不了几十块,防雷模块得好几百。
是不是功能实际上一致的,性能呢?信号防雷哪家强?我可以在板上在做上,然后防雷模块也要装,(标书要求的),这样应该更加可靠吧?

网友A:
1、故障指示、可拆卸:防雷模块多次动作器件失效后有指示(有的有辅助触点),且能更换(插拔模块,底座不换);板上的防雷电路很难做到这点,不过板子上体积小、系统布线简单;
2、安全防护等级:主要指着火,防雷模块有考虑;
3、防雷等级:模块的一般大点,这点并不一定,有的板子上也用了20以上尺寸、电流大的的元件;

至于性能,防雷模块也是用板子上的元件;

楼主:
那我觉得两个配合的用应该可以,(在标书一定要装防雷器模块的情况下)防雷能力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