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的马达板如何更准确地检测电池电压?

楼主(2014-12-17):
板子情况:采用5节柱形锂电池串联供电的直流马达控制板,马达采用简单的MOS驱动,PWM调速。

检测方式:用单片机AD口检测电池电压,直接将电池两端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送到单片AD口检测。

遇到问题:在不增加硬件开销的情况下,如何能更准确地检测电池电压?当马达运转时,电池电压被拉低较多,此时如何能够得到电池的实际电压?

有经验的朋友的帮忙提提建议吧。

网友A:
检测方法 要么开关网络切换送AD  5个电池的正极分压给给5个AD口这种方法不可取
或者用专业芯片 检测电压

网友B:
一个电池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电池内阻)串联。当接上负载有电流输出后,内阻上的压降导致“电池电压”降低。所以,此时要测量理想电压源的电压,除了要测出“电池电压”外,另需测得负载电流和电池内阻。则理想电压源的电压为“电池电压”加上电池内阻上的压降。。。

网友C:
波动的话,你只能测平均

网友D:
要分别测量

网友E:
带负载电压降低那不也是实际电压吗

网友F:
既然电压都拉低了,说明驱动能力不够,
LZ是电池通过MOS直接供电给马达吗,电压拉低是上电瞬间还是一直都有,
测电压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