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盼大神帮忙详细解释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有26dB的增益如何算

楼主(2014-12-17):
遇到这个线路,不太理解,盼大神帮忙详细解释下这个线路的原理。

楼主:
为嘛我发的图这么小呢?

楼主:
果断休正了一下图,哈哈,清楚多了~~

网友A:
二阶低通滤波器啊···
不知你到底有啥问题。。

网友B: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增益是20*lg(R18/R21),近似是20lg20=26db

增益是20*lg(R18/R21),近似是20lg20=26db.这个正确。 但不是低通滤波器,而是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阶低通滤波器啊···
不知你到底有啥问题。。

是怎么算出来26db的增益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有公式啊,5楼不是给你了么,还有啊,你去搜二阶低通滤波器,资料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啊,5楼不是给你了么,还有啊,你去搜二阶低通滤波器,资料很多的.

那这样的电路也可以用“虚断”和“虚短”来分析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电路也可以用“虚断”和“虚短”来分析嘛?

当然了,线性工作状态的运放都可以···

网友C:
91除以4.7不就是26db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阶低通滤波器啊···
不知你到底有啥问题。。

哪个老师教的是低通滤波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个老师教的是低通滤波器呢?

那你的老师教你的是啥呢?

网友E:
不是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无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哪个老师教的是低通滤波器呢?

自己回去琢磨吧,一个月以后还不明白再来问,可以看一下13楼老师的结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无疑。

这个···不能算带通啊,低频段的衰减是靠输入的电阻电容完成的。。你既然做了仿真,可以把输入电阻加大10倍再做交流分析看看··

当然,就整个电路来说,是带通,没错滴。。但俺指的是运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