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32905 声卡

楼主(2014-12-17):
你好,我使用的MCU是新唐32095 U1 带IIS接口的,我看了里面有一个IIS声卡驱动,是NAU8822,但我使用NAU8822AYG来测试这个驱动,可以认到声卡,但到播放没声音,请问有谁用过吗

网友A:
没用过,听你说的,驱动不对啊。你找找专用的驱动试试看

楼主:
32905 linux 上有一个自带的声卡,也有IIS接口啊,我看了,市面上有nau8822, ayg,byg,lyg结尾的型号,请问是有区别的吗

网友B:
这个官方难道不提供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的编写方式?

网友:
楼主把你的方案搞出来啊,我们学习一下,顺便帮你解决了驱动的问题。

网友C:
有些驱动是看着能安装,实际IO口了,什么的不太一样,就没法真的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驱动是看着能安装,实际IO口了,什么的不太一样,就没法真的使用。

嗯,说的好像对。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说不定电路也有问题,比如忘了焊接喇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电路也有问题,比如忘了焊接喇叭了

你可拉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官方难道不提供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的编写方式?

驱动程序,官方应该有个范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官方应该有个范例

嗯,必须的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必须的有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官方应该有个范例

你去给他找个下载地址。

网友F(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我们有配套的905和8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