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有经验的工程师说说,常规元件购买的优选品牌

楼主(2014-12-17):
最近做工控设备,对电路部分的成本不敏感
常规元器件选择的标准基本上是:1、容易买到,渠道简单;2、质量选最好的

个人经验比较有限,IC这块好说,选几个国际大品牌原厂的,都没什么问题
但一些常规元件,市场上有大量各种品牌的销售的,选择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比如:各种接插件,电位器,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开关,晶振,蜂鸣器,按钮等等这些

如HT396,2EDGK508这种最常用的插件,之前不清楚就随便买,结果使用中发现部分出现接触不良
现在HT396全部指定使用科发(KEFA)品牌,而2EDGK508则全部指定使用美感(MG)

很多质量有保证的好元件,在市场上价格并不一定比劣质产品高多少
只是很多人,特别是新手不知道,没经验才会买到劣质产品

希望有经验的各位工程师不吝分享下,能让更多人少走弯路

楼主:
自己先接上面随便说说

以前板子上大量使用HT396插头,刚开始直接到电子市场随便买,结果有一批就买到有问题的了,发出去的产品接触不良,后来指定使用科发,再没出现问题
后来另一个产品使用2EDGK508插头,却发现科发的这个规格做得相当粗糙,美感生产的这个规格要好得很多

贴片电阻和电容,虽然之前没出过什么问题,现在也全部指定厚声、国巨和风华了
船形开关,以前买过一批只能开不能关的,现在使用台湾宏聚
发光二极管,买过一批没规律会自己闪的

每一次都是拿钱换来的教训。。。

网友A:
如果不敏感就用国外品牌的吧。还有就是先申请样品,拿这个来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敏感就用国外品牌的吧。还有就是先申请样品,拿这个来筛选。

我是指一些常规元件,比如最常用的3296电位器,我发现别人板子上用的一看就质量很好,我买了几个不同供应商的,却都看起来差一些,哪个品牌质量最好?

还有比如保险管,拨码开关,牛角插座,甚至跳线帽,很多时候电路的可靠性都可能在这些上出问题

楼主:
很多时候工程师都可能遇到这种问题,一开始好好的,后来某一普通元器件换了供应商,出问题了

比如我想知道:
市场上比较容易采购的,
电位器哪家(哪个品牌)质量好?
晶振那个品牌比较好?
航插那个品牌好?
发光二极管那个品牌好?

我之前在上市公司做过研发,一般也都是设计工程师指定元件品牌,但大多只能指定一些IC的品牌
通用常规器件,只能采购自己按规格随便选供应商买,但有时候买回来东西很差,没法保证质量
工程师很多时候对这些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就很为难了

楼主:
再说个
常用的GX12的航插,公头一端一般是带扁位,这样开孔也有扁位的话,装上去方向就是固定的,也不会旋转
之前采购时没指定过品牌,随便买,但后来供应商换了个品牌,买回来公头没扁位,圆的,装不进去了

网友B:
采购元器件大致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1) 质量 —— 这是优先要满足的方面。因此,采购前需要知道对元器件的要求。质量分为特性和可靠性等。比如电阻,阻值是否满足声称的精度、随温湿度的变化以及在指定工作环境下连续工作指定时间后的阻值特性等;接插件则包括接触电阻、插拔次数等。。。
2) 价格 —— 在质量都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选择价格最低的。
3) 交期 —— 在量产的情况下,交期要能满足生产计划的要求。

供应商的选择,按这些要求来评判,择优录用。在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任何品牌和价格都可纳入考量范围内。如果几个供应商的质量都有保障,但因价格、交期等诸方面各有所长而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一些工具, 如AHP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来帮助做出选择。

另,如果要采购的元器件公司没有成熟的供应商,则应按上面提到的那些方面至少考察三家以上,以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