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对MCP3202操作不稳定,求救

楼主(2014-12-17):
unsigned int mcp3202_read1()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DDRB|=BIT(2);//CS
  DDRB|=BIT(3);//MOSI
  DDRB&=~BIT(4);//MISO
  DDRB|=BIT(5);//sck
  PORTB&=~BIT(3);//MOSI
  PORTB&=~BIT(5);//SCK
  MCP3202_CS_1;//  CS位高电平
  PORTB&=~BIT(3);//MOSI
  PORTB&=~BIT(5);//SCK
  Delay(5);
  SPCR=0X53;
  Delay(5);
  MCP3202_CS_0;//拉低CS启动操作

  SPDR=0X01;//写前导
  while((SPSR&0x80)==0)
  {;}
  SPSR=0;

  SPDR=0XA0;//第一字节  通道0
   while((SPSR&0x80)==0)
  {;}
  SPSR=0;
  a=SPDR;//读取高四位

  SPDR=0X00;
   while((SPSR&0x80)==0)
  {;}
  SPSR=0;
  b=SPDR; //读低8位

  MCP3202_CS_1;
  PORTB&=~BIT(3);//MOSI
  PORTB&=~BIT(5);//SCK

  a=a<<8;
  b=a+b;
  return(b);//返回16位ADC值
}

楼主:
读到的值波动比较大,

楼主:
MCP3202的模拟输入端很稳定

网友A:
波动具体有多大呢?芯片8脚电压稳定吗?

楼主:
发现问题,这个电路输入是PWM控制的电流经过检测电阻和MAX4372T放大滤波处理,用示波器还是要可以看到纹波,进过多次采样测量求平均值后变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