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B芯片,最新的芯片版本是多少了?

楼主(2014-12-17):
手上有最后一个数字为“X”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本?

STM32F103C8/B之前出现的的bug都完善了?或者有官方解决办法了吗?

里面的M3内核版本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吗?

网友A:
是M3的内核,全称是STM32FBC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M3的内核,全称是STM32FBCX。

不知道额。。

网友C:
请问你指的Bug 是什么?我也可能批量使用F103C8/CB;
另外我发现C8的Flash和CB的Flash都是一样128KB, 但2者的价格不一样。你如何看这个现象?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指的Bug 是什么?我也可能批量使用F103C8/CB;
另外我发现C8的Flash和CB的Flash都是一样128KB, 但2者 ...

嗯,请版主解答

网友D:
用了一样的晶圆,St只承认Mark上标注型号对应的资源,多出的资源电气参数特征不保证。

最新的型号应该是STM32F103BCX,算是103的Costdown版本吧,为了与竞争对手缩短价格差距。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仅Mark变更,其它资源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指的Bug 是什么?我也可能批量使用F103C8/CB;
另外我发现C8的Flash和CB的Flash都是一样128KB, 但2者 ...

一个是64 一个是128啊,价格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