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奇葩问题

楼主(2014-12-17):
写了一段代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float ga; 但是在extern关键字和ga前面没有加float,从网上看,貌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面的代码乱套了,一个不相关的if(A) then B的语句在A为0的情况下居然执行B了,最后在extern后面加上float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你的意思是在一个文件中float ga;在另一个文件中extern ga;       ?
2,c语言里面有 if..the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意思是在一个文件中float ga;在另一个文件中extern ga;       ?
2,c语言里面有 if..then.. ? ...

是的,if then 只是表达那个意思而已,没有then
后来把extern ga改成extern float ga就好了,ga有用到

网友B:
印象中,声明没有类型的话当int型。还是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好的。

网友C:
果然奇葩。。。。。。

网友D:
哈哈,果然是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E:
自己代码不规范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声明没有类型的话当int型。还是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好的。

的确是疏忽,正常情况下我也不会这么写。只不过没有报编译错误,所以很好奇,然后百度了一下,有人说可以不加变量类型关键字,所以特来问问。
即使如你所说,也不应该出现我说的这种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果然是奇葩的问题啊

:L这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代码不规范很正常;

:lol关键是编译器不报错,比较好奇

网友F:
编译器不报错不代表没出错!
再就是找bug最好还是照实写,
举例子就没真实性了。

解决办法:
规范自己的代码,让编译器哭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奇葩。。。。。。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译器不报错不代表没出错!
再就是找bug最好还是照实写,
举例子就没真实性了。

:L

网友G:
我看到《高质量C++ C编程指南》等资料网页有建议不要用浮点变量与零值的比较,建议:
if ((x>=-EPSINON) && (x<=EPSINON))
其中EPSINON是允许的误差(即精度)。

另外一个问题if(A)这个风格是逻辑(或者叫布尔变量)判断方式,我更愿意使用以上建议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高质量C++ C编程指南》等资料网页有建议不要用浮点变量与零值的比较,建议:
if ((x>=-EPSINON) && ...

。。。。。。你的第一个建议是怎么想到的?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H:
编译器只能检查小部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译器只能检查小部分错误。

:lol这次终于有体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一个建议是怎么想到的?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没什么特意的,之前看书看到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特意的,之前看书看到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例程。

你是哪里工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工作的?

深圳
有什么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深圳
有什么想法?

。。。这也太巧了,因为虽然我没有提出float直接和0比较的问题,但是我提问的这段代码还真这么写了,我还以为你是我某个同事:funk: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也太巧了,因为虽然我没有提出float直接和0比较的问题,但是我提问的这段代码还真这么写了,我还 ...

如果和你公司内部情况很接近可以理解为类似“本剧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们公司属于家电控制板行业,在很多人眼里是没有高大上技术含量的,我从来没有在实际项目中用过float变量,对本贴只能是说是“旁观者清”甚至是碰上“狗屎运”提一下自己的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和你公司内部情况很接近可以理解为类似“本剧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们公司属于家电控制 ...

不至于没用过float变量吧。。。。。。不需要交采计算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高质量C++ C编程指南》等资料网页有建议不要用浮点变量与零值的比较,建议:
if ((x>=-EPSINON) && ...

为什么浮点变量不能与0比较?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浮点变量不能与0比较?

《高质量C++ C编程指南》中解释是“千万要留意,无论是float 还是double 类型的变量,都有精度限制。所以一定要避免将浮点变量用“==”或“!=”与数字比较,应该设法转化成“>=”或“<=”形式。”

老外的《你必须知道的495个C语言问题》也有类似说明:
14.5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验对浮点数在“足够接近” 情况下的等值?
浮点数的定义决定它的绝对精确度会随着其代表的值变化, 所以比较两个浮点数的最好方法就要利用一个精确的阈值。这个阈值和作比较的浮点数值大小有关。不要用下面的代码:
double a, b;
...
if (a == b) /* 错! */
要用类似下列的方法:
#include <math.h>
if (fabs(a - b) <= epsilon * fabs(a))
epsilon 被赋为一个选定的值来控制“接近度”。你也要确定a 不会为0。
参考资料: [Knuth, Sec. 4.2.2 pp. 217-8]。

我猜测(我没有用过浮点变量也没验证过)可能单个浮点变量可以和0比较,但是两个变量相减再和0 比较估计真的有问题,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意识后果怎样估计要看运气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至于没用过float变量吧。。。。。。不需要交采计算么?

建议你看《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doc》“一个有关0.0625℃的运算想到的问题”和《8051单片机彻底研究经验篇》关于数学算法和数值分析。我先去吃饭了,晚上还有事,以后有空再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看《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doc》“一个有关0.0625℃的运算想到的问题”和《8051单片机彻 ...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51单片机开发么?

网友J:
声明没有类型 当整形 int

网友J:
《C语言深度剖析》看看吧

网友:
编译器比较挑吧。。。良好的编程习惯,就没有编译器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51单片机开发么?

现在工作是主管,平时不负责实际项目,忙时偶尔做功能板。
以前用过51不是很深入熟悉,近几年实际项目用合泰、三星和PIC单片机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工作是主管,平时不负责实际项目,忙时偶尔做功能板。
以前用过51不是很深入熟悉,近几年实际项目用 ...

原来是项目负责人了,厉害:lo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项目负责人了,厉害

“厉害”?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综合考虑我可能有点优势,如果单单从某方面看我没有很深入专业的。

网友G:
《8051单片机彻底研究经验篇》关于数学算法和数值分析:

网友K:
编译器不报错不代表没出错!
再就是找bug最好还是照实写,
举例子就没真实性了。

解决办法:
规范自己的代码,让编译器哭去吧!

学习了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这个奇葩问题解决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这个奇葩问题解决没有呢

早就解决了,加个float就行了。
只是这个bug的存在比较费解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高质量C++ C编程指南》等资料网页有建议不要用浮点变量与零值的比较,建议:
if ((x>=-EPSINON) && ...

这个提得好,你确定A真的为0吗?

网友M:
同在深圳,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这个提得好,你确定A真的为0吗?

好像应该问楼主吧?
我不确定,没用过浮点数,只是提自己看书看到的,希望沟通能帮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