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再上电程序运行有问题

楼主(2014-12-17):
使用IAR和jlink调试时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下载后,拿掉jlink,断电,在上电,串口运行了一会儿就不进串口中断了(还是有数据发送过来),程序没有死掉(按键和菜单操作都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用想了,肯定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串口不停接收数据吗?

网友C:
去看你启动的时候的中断向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