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2c slave设备读写没有ack返回

楼主(2014-12-17):
我用TI的TCA8424,在board文件中定义如下:
static struct imxi2c_platform_data mxci2c_data = {
       .bitrate = 20000,
};

static struct tca8424_keypad_platform_data tca8424_date = {
        .keymap_data = &tca8424_mkdata,
        .rows=16,
        .cols=8,
        .rep=1,
        .irq_is_gpio=1,
};

static struct i2c_board_info mxc_i2c2_board_info[] __initdata = {
        {
                I2C_BOARD_INFO("rtc-pcf8563", 0x51),
                .type = "pcf8563"
        },
        {
        I2C_BOARD_INFO("tca8424_keypad", 0x3b),
        .type = "tca8424_keypad" ,
        .irq  = MX53_TCA6416_IRQ,
        .platform_data = &tca8424_date
    },
};
设备地址是7位的,可以肯定是3b。照我的理解这样注册之后,就应该可以和i2c通信了,但是在probe函数中读写i2c就会失败。查看日子是没有ack。

static int tca8424_keypad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
         struct device *dev = &client->dev;
         const struct tca8424_keypad_platform_data *pdata =
                                                 dev_get_platdata(dev);
         struct tca8424_keypad *keypad_data;
         struct input_dev *input;
         const struct matrix_keymap_data *keymap_data = NULL;
         u32 rows = 0, cols = 0;
         bool rep = false;
         bool irq_is_gpio = false;
         int irq;
         int error, row_shift, max_keys;

#if 1
        /* Copy the platform data */
        if (pdata) {
                if (!pdata->keymap_data) {
                        dev_err(dev, "no keymap data defined\n");
                        return -EINVAL;
                }
                keymap_data = pdata->keymap_data;
                rows = pdata->rows;
                cols = pdata->cols;
                rep  = pdata->rep;
                irq_is_gpio = pdata->irq_is_gpio;
        }/* else {
                struct device_node *np = dev->of_node;
                int err;

                err = matrix_keypad_parse_of_params(dev, &rows, &cols);
                if (err)
                        return err;
                rep = of_property_read_bool(np, "keypad,autorepeat");
        }*/

        if (!rows || rows > TCA8424_MAX_ROWS) {
                dev_err(dev, "invalid rows\n");
                return -EINVAL;
        }

        if (!cols || cols > TCA8424_MAX_COLS) {
                dev_err(dev, "invalid columns\n");
                return -EINVAL;
        }

        /* Check i2c driver capabilities */
        if (!i2c_check_functionality(client->adapter, I2C_FUNC_SMBUS_BYTE_DATA)) {
                dev_err(dev, "%s adapter not supported\n",
                        dev_driver_string(&client->adapter->dev));
                return -ENODEV;
        }

        row_shift = get_count_order(cols);
        max_keys = rows << row_shift;

        /* Allocate memory for keypad_data and input device */
        keypad_data = devm_kzalloc(dev, sizeof(*keypad_data), GFP_KERNEL);
        if (!keypad_data)
                return -ENOMEM;

        keypad_data->client = client;
        keypad_data->row_shift = row_shift;
//        printk("^^^^^^^^^^^\n",keypad_data->);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keypad_data);

        /* Initialize the chip or fail if chip isn't present */
        error = tca8424_configure(keypad_data, rows, cols);
        if (error < 0)
                return error;
#endif
        /* Configure input device
        input = devm_input_allocate_device(dev);
        if (!input)
                return -ENOMEM;*/

        keypad_data->input = input;
        input = input_allocate_device();
        if (!input) {
                error = -ENOMEM;
                return error;
        }
        printk("2-----row = %d,cols = %d\n",rows,cols);

        input->phys = "tca8424-keys/input0";
        input->name = client->name;
        input->id.bustype = BUS_I2C;
        input->id.vendor  = 0x0001;
        input->id.product = 0x0001;
        input->id.version = 0x0001;

        input->keycode = keymap_data->keymap;
        printk("3----------%d,keymap[0]=%d | %d\n",keymap_data->keymap_size,keymap_data->keymap[1],KEY(0, 6, KEY_RESERVED));

        matrix_keypad_build_keymap(keymap_data, row_shift, input->keycode, input->keybit);
        if (!input->keybit) {
                dev_err(dev, "Failed to build keymap\n");
                return error;
        }

        if (rep)
                __set_bit(EV_REP, input->evbit);
        input_set_capability(input, EV_MSC, MSC_SCAN);

        input_set_drvdata(input, keypad_data);

        irq = client->irq;
        if (irq_is_gpio)
                irq = gpio_to_irq(irq);

        printk("5----------%d,%d\n",irq,!tca8424_irq_handler);
        error = devm_request_threaded_irq(dev, irq, NULL, tca8424_irq_handler,
                                          IRQF_TRIGGER_FALLING |
//                                                IRQF_SHARED |
                                                IRQF_ONESHOT,
                                          client->name, keypad_data);
        if (error) {
                dev_err(dev, "Unable to claim irq %d; error %d\n",
                        client->irq, error);
                return error;
        }

        error = input_register_device(input);
        if (error) {
                dev_err(dev, "Unable to register input device, error: %d\n",
                        error);
                return error;
        }
        printk("[TCA8424] tca8424_keypad_probe.\n");
        return 0;
}
里面的tca8424_configure()函数就有读写i2c:
        error = i2c_smbus_write_byte_data(keypad_data->client,REG_COMMAND_REG_L,COMMAND_RESET);
        if(error < 0)
                printk("reset device error!\n");

串口打印:
[   38.293434] i2c i2c-2: master_xfer[0] W, addr=0x43, len=2
[   38.301546] i2c i2c-2: <i2c_imx_xfer>
[   38.305247] i2c i2c-2: <i2c_imx_start>
[   38.309079] i2c i2c-2: <i2c_imx_bus_busy>
[   38.313105] i2c i2c-2: <i2c_imx_xfer> transfer message: 0
[   38.318522] i2c i2c-2: <i2c_imx_xfer> CONTROL: IEN=1, IIEN=1, MSTA=1, MTX=1, TXAK=1, RSTA=0
[   38.326890] i2c i2c-2: <i2c_imx_xfer> STATUS: ICF=1, IAAS=0, IBB=1, IAL=0, SRW=0, IIF=0, RXAK=1
[   38.335660] i2c i2c-2: <i2c_imx_write> write slave address: addr=0x86
[   38.342748] i2c i2c-2: <i2c_imx_trx_complete> TRX complete
[   38.348252] i2c i2c-2: <i2c_imx_acked> No ACK
[   38.352619] i2c i2c-2: <i2c_imx_stop>
[   38.356291] i2c i2c-2: <i2c_imx_bus_busy>
[   38.360313] i2c i2c-2: <i2c_imx_xfer> exit with: error: -5
[   38.365815] tca8424_keypad 2-0043: tca8424_write_byte failed, reg: 1536, val: 27, error: -5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从设备没有返回ACK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imx53_loco的板子,我也根据网上所说的,将i2c3的引脚配置做了修改:

  1. #undef MX53_PAD_GPIO_5__I2C3_SCL
  2. #undef _MX53_PAD_GPIO_5__I2C3_SCL
  3. #define _MX53_PAD_GPIO_5__I2C3_SCL                IOMUX_PAD(0x6C0, 0x330, 6| IOMUX_CONFIG_SION, 0x824, 2, 0)
  4. #define MX53_PAD_GPIO_5__I2C3_SCL                (_MX53_PAD_GPIO_5__I2C3_SCL | MUX_PAD_CTRL(NO_PAD_CT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