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串口打印问题

楼主(2014-12-17):
最近用PIC18,要实现printf功能,但是死活不行,网上能搜到的方法都试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说明一下:
1.用的是PIC18F87K90 + MPLAB X IDE + XC8
2.用串口接收和发送字节都没问题,但是调用printf就没任何反应(RS232到PC上的串口助手)。
3.已改写底层输出函数如下:
// 实现printf功能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 output one byte */
    while(!TX2IF)        /* set when register is empty */
                continue;
        TXREG2 = byte;
}

unsigned char getch(void)
{
        /* retrieve one byte */
        while(!RC2IF)        /* set when register is not empty */
                continue;
        return RCREG2;
}

unsigned char getche(void)
{
        unsigned char c;
        putch(c = getch());
        return c;
}

网友A:
printf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怎么写的?

请问Printf也需要自己改写吗?还是定义好PUTCH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我写的简单的测试程序如下:
中间注释掉的都可以正常发送,就是printf("test\r\n");没有任何反应,求高手指点一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8 i;
    DevInit();
    while(1)
    {
       DelayMS(100);
       //Uart485_SendBuf(UartTestBuf, 10);
       //Uart232_SendBuf(UartTestBuf, 10);
       printf("test\r\n");
       DelayMS(100);
    }
}

网友A:
有时候是编译器的问题,换成XC8试试

网友B(2015-05-28):
楼主你好,请问PIC的Printf,怎么使用,在XIDE上面,用X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