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度发射相同的信号,天线端收到的信号有何差异?

楼主(2014-12-17):
如题,如果固定接收天线的位置,手握发射模块围绕天线不停走动,请问接收端收到的射频信号在各个参量上会有何差异呢?
幅度应该会与距离有关,频率应该不会改变,那相位呢?

网友A:
这个要看天线是否具有方向性以及现场是否存在传输多经现象。如果天线存在方向性,显然,不同方向的收发灵敏度是不同的。即使使用全向天线,但周边环境中的传输多经现象在多数时候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在室内。传输多经现象会造成信号质量的下降,但不会影响到频率。相位的变化则是由多经信号叠加而成,但信号本身的相位仍然不会有什么变化。记住:信号的强度会随着距离而衰减,但型号的频率、相位等物理特性都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天线是否具有方向性以及现场是否存在传输多经现象。如果天线存在方向性,显然,不同方向的收发灵敏 ...

谢谢春阳大哥。
我是在测试433M时遇到特定角度丢包,才来问这个问题。433M问题链接在通信技术板块:https://bbs.21ic.com/icview-850971-1-1.html,麻烦您帮忙分析下!
现能够判断的信号是已经进入接收端,但是收不到数据帧时,DO端显示有数据而非杂散信号,但是抖动很厉害,这可能造成单片机解析不出来。
请教下如何分析该问题呢,再次谢谢春阳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
我是在测试433M时遇到特定角度丢包,才来问这个问题。433M问题链接在通信技术板块:http: ...

已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解答。

谢谢春阳大哥!

网友B:
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所有的天线都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