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下A2415D-2WR2与B2415D-2WR2的电压输出范围

楼主(2014-12-17):
我是按照下图连接的电路,在贵公司的网站下也没有找到联系技术人员的方式

现在测出来的输出电压偏差0.6V左右。

网友A:
您好。
A2415D-2WR2或者B2415D-2WR2在标称的24v输入情况下,10-100%负载下输出电压波动范围在15.75-14.625
具体可以参考产品PDF中电压曲线包络图:
http://www.mornsun.cn/public/pdf/DCDC/A_D-2WR2.pdf

该型号为定电压输入开环结构,所以输出电压和两个因素相关: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建议首先稳定输入电压,其次可以在输出端添加假负载,以减少负载波动百分比同样能达到输出电压波动变小的要求。
如有疑问可以联系:fae011@mornsun.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A2415D-2WR2或者B2415D-2WR2在标称的24v输入情况下,10-100%负载下输出电压波动范围在15.75-14.625
...

好的。谢谢!那我的应该还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