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安富莱STM32F407之uCOS-III教程】第4章 Cortex-M处理器的OS特性

楼主(2014-12-17):
特别说明:
1.  本教程是安富莱电子原创。
2.  安富莱STM32F407开发板资料已经全部开源,开源地址:地址链接
3.  当前共配套300多个实例,4套用户手册。

第4章  Cortex-M处理器的OS特性

    本期教程带领大家学习Cortex-M处理器的OS特性,主要是M3和M4,M4和M3反应在RTOS上,主要区别是M4多了一个浮点单元,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使用浮点单元。本期教程主要学CM内核的操作模式,特权等级和双堆栈机制。这部分知识学习起来比较的枯燥,但是作为初学者一定要将本期教程认真的多看几遍,有兴趣继续学的,还需上ARM的官网多找些相关的资料进行学习,可以这么说,这部分知识直接关系着你对一款RTOS的认识程度。
   4.1 内核的OS特性
  4.2寄存器组
  4.3操作模式和特权等级
  4.4双堆栈机制
  4.5内核相关的API函数
  4.6总结
4.1  内核的OS特性
    为了更好的支持RTOS的运行,Cortex-M系列处理器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当前至少有30多款RTOS支持Cortex-M系列处理器,这个数量还在增加,下面总结了几条ARM公司为了使Cortex-M系列处理器更好的支持RTOS运行所做的努力:
l  双堆栈指针:MSP指针用于OS内核和中断,PSP指针用于任务。
l  SysTick定时器:可以很方便的用于OS的时钟节拍,嘀嗒定时器在第10章:SysTick实验有详细的讲解。
l  SVC和PendSV异常:实现RTOS,这两个异常是必须的,特别是任务切换的实现。
l  非特权级执行模式:程序运行在非特权级模式可以限制应用任务的访问权限,特权级模式和非特权级模式配合MPU(Memory Protection Unit 内存保护单元)可以有效的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l  独占式访问:独占式的存储和加载指令对于RTOS中的信号量和互斥操作的实现非常有用。
l  另外,低的中断延迟(可以降低任务切换的开销)和指令的各种特性使得RTOS可以有效的工作。
    上面的这些特性对于提高RTOS的性能十分重要,当然,也不是每个RTOS都会用全这些特性,后面会跟大家具体的讲述,本期教程先把部分特性详细的讲解下。
4.2  寄存器组
    Cortex-M4/M3处理器拥有R0-R15的寄存器组。其中R13作为堆栈指针SP。SP有两个,但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可以看到,这也就是所谓的“banked”寄存器。

4.2.1      通用寄存器
    寄存器从R0到R12是通用寄存器。R0-R7被称作lowregisters,由于指令集有限的可用空间,很多的16位指令只能访问这些寄存器。R8-R12被称作high registers,这些寄存器可用于32位指令和部分的16位指令,比如MOV指令。R0-R12的初始值是不定的。
4.2.2      堆栈指针寄存器
    Cortex-M3/M4拥有两个堆栈指针,然而它们是banked,因此任一时刻只能使用其中的一个,指针的切换通过特殊寄存器CONTROL实现。当引用R13(或写作SP)时,引用到的是当前正在使用的那一个,另一个必须用特殊的指令来访问(MRS,MSR指令)。这两个堆栈指针分别是:
l  主堆栈指针(MSP):这是缺省的堆栈指针,它由OS内核、异常服务例程以及所有需要特权访问的应用程序代码来使用。
l  进程堆栈指针(PSP):用于常规的应用程序代码(不处于异常服用例程中时)。
    说起堆栈指针就必须得说一下堆栈(在前面3.1.2小节有简单讲解和举例,后面会详细展开讨论),堆栈指针用于访问堆栈,并且PUSH指令和POP指令默认使用SP。在Cortex-M3/M4中,有专门的指令负责堆栈操作——PUSH和POP。它俩的汇编语言语法如下例所演示:
    PUSH {R0}    ; *(--R13)=R0。R13是long*的指针
    POP  {R0}    ; R0= *R13++
    请注意后面程序的注释,它诠释了所谓的“向下生长的满栈”(在本期教程后面讲到任务切换时还要展开论述),Cortex-M3/M4就是以这种方式使用堆栈的。因此,在PUSH新数据时,堆栈指针先减一个单元。通常在进入一个子程序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寄存器的值先PUSH入堆栈中,在子程序退出前再POP曾经PUSH的那些寄存器。另外,PUSH和POP还能一次操作多个寄存器,如下所示:
subroutine_1
PUSH   {R0-R7, R12,R14}    ; 保存寄存器列表
…                            ; 执行处理
POP {R0-R7, R12, R14}       ; 恢复寄存器列表
BX R14                      ; 返回到主调函数
    在程序中为了突出重点,可以一直把R13写作SP。在程序代码中,both MSP和PSP都被称为R13/SP。不过,我们可以通过MRS/MSR指令来指名道姓地访问具体的堆栈指针。MSP,亦 写作SP_main,这是复位后缺省使用堆栈指针,服务于操作系统内核和异常服务例程;而PSP,亦写作SP_process,典型地用于普通的用户线程中。
寄存器的PUSH 和POP 操作永远都是4 字节对齐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地址必须是0x4,0x8,0xc,……。事实上,R13的最低两位被硬线连接到0,并且总是读出0(Read AsZero)。
    这里有两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Ø  大多数情况下的应用,只需使用指针MSP,而PSP多用于RTOS中。
Ø  堆栈指针的最低两位永远是0,这意味着堆栈总是4字节对齐的。
4.2.3      连接寄存器
    R14也称作Link Register (LR),当调用子程序或者函数时,这个函数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或者子程序结束时,程序将LR中的地址赋给PC返回到调用函数中。当调用子程序或者函数时,LR中的数值是自动更新的,如果此函数或者子程序嵌套调用其它函数或者子程序,需要保存LR中的数值到堆栈中,要不LR中的数值会由于函数调用而丢失。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LR中的数值自动更新给EXC_RETURN((Exception Return),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末尾触发异常返回。
    尽管Cortex-M处理器的返回地址是偶数(bit 0 = 0,因为指令需要半字对齐),LR的BIT 0是可读可写的,一些分支和调用操作需要LR的bit  0置一来表示Thumb状态(这是历史遗留的产物,CM3/CM4只需此位可读写)。
4.2.4      程序计数器
    R15是程序计数器,在汇编代码中一般我们都都叫它的外号“PC”。 因为 CM3/CM4内部使用了指令流水线,读PC时返回的值是当前指令的地址+4。比如说:
0x1000:    MOV  R0,   PC   ; R0 = 0x1004
    如果向PC中写数据,就会引起一次程序的分支(但是不更新LR寄存器)。CM3/CM4中的指令至少是半字对齐的,所以PC的LSB总是读回0。然而,在分支时,无论是直接写PC的值还是使用分支指令,都必须保证加载到PC的数值是奇数(即LSB=1),用以表明这是在Thumb状态下执行。倘若写了0,则视为企图转入ARM模式,CM3将产生一个fault异常。
4.2.5      特殊功能寄存器
    Cortex-M3/M4中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包括:
l  程序状态寄存器组(PSRs或曰xPSR)
l  中断屏蔽寄存器组(PRIMASK, FAULTMASK,以及BASEPRI)
l  控制寄存器(CONTROL)
    它们只能被专用的MSR/MRS指令访问,而且它们也没有与之相关联的访问地址。
        MRS   <gp_reg>,    <special_reg>  ;读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值到通用寄存器。
        MSR   <special_reg>, <gp_reg>    ;写通用寄存器的值到特殊功能寄存器。
    这三组特殊功能寄存器都比较重要,初学者要有一定的了解。
l  程序状态寄存器组(PSRs或曰xPSR)
    程序状态寄存器在其内部又被分为三个子状态寄存器:
Ø  应用程序PSR(APSR)
Ø  中断号PSR(IPSR)
Ø  执行PSR(EPSR)
    通过MRS/MSR指令,这3个PSRs即可以单独访问,也可以组合访问(2个组合,3个组合都可以)。当使用三合一的方式访问时,应使用名字“xPSR”或者“PSR”。下图是三个子状态分别使用的那几位。

    这里特别注意GE(这个是CM4新加的,CM3没有)和中断号PSR(IPSR),后面将SVC异常的时候要用到。
l  中断屏蔽寄存器组(PRIMASK, FAULTMASK,以及BASEPRI)
    这三个寄存器非常重要,初学者一定要了解,能记住最好。这里建立一个简单的表格,方便大家查看。
     对于时间-关键任务而言,恰如其分地使用PRIMASK和BASEPRI来暂时关闭一些中断是非常重要的(FreeRTOS中这个两个寄存器都有用到,μCOS-II和μCOS-III中只用到了PRIMASK)。 而FAULTMASK(这个寄存器在当前比较流行的RTOS中还没有用到过)则可以被OS用于暂时关闭fault处理机能,这种处理在某个任务崩溃时可能需要。因为在任务崩溃时,常常伴随着一大堆faults。在系统料理“后事”时,通常不再需要响应这些fault,总之FAULTMASK就是专门留给OS用的。
    要访问PRIMASK, FAULTMASK以及BASEPRI,同样要使用MRS/MSR指令,如:
       MRS   R0,    BASEPRI       ;读取BASEPRI到R0中
       MRS   R0,    FAULTMASK   ;同上
       MRS   R0,    PRIMASK      ;同上
       MSR   BASEPRI, R0          ;写入R0到BASEPRI中
       MSR   FAULTMASK, R0        ;同上
       MSR   PRIMASK, R0         ;同上
    只有在特权级下,才允许访问这3个寄存器。
    其实,为了快速地开关中断,CM3还专门设置了一条CPS指令,有4种用法(在RTOS中用的比较多)
        CPSID  I   ;PRIMASK=1,     ;关中断
        CPSIE  I   ;PRIMASK=0,     ;开中断
        CPSID  F   ;FAULTMASK=1,    ;关异常
        CPSIE  F   ;FAULTMASK=0     ;开异常
l  控制寄存器(CONTROL)
控制寄存器有两个用途,其一用于定义特权级别,其二用于选择当前使用哪个堆栈指针。由两个比特来行使这两个职能。这个寄存器也十分的重要,需认真学习。
CONTROL[1]
    在Cortex-M3/M4的handler模式中,CONTROL[1]总是0。在线程模式中则可以为0或1。因此,仅当处于特权级的线程模式下,此位才可写,其它场合下禁止写此位。改变处理器的模式也有其它的方式:在异常返回时,通过修改LR的位2,也能实现模式切换。这是LR在异常返回时的特殊用法,颠覆了对LR的传统使用方式。
    前面已经讲到,在进入异常服务程序后,将自动更新LR的值为特殊的EXC_RETURN。EXC_RETURN中高28位全为1的值,只有[3:0]的值有特殊含义,当异常服务例程把这个值送往PC时,就会启动处理器的中断返回序列。因为LR的值是由CM3/CM4自动设置的,所以只要没有特殊需求,就不要改动它。
    下面是EXC_RETURN位段详解。
    总结一下上面的表,可以得出,合法的EXC_RETURN值共3个

    如果主程序在线程模式下运行,并且在使用MSP时被中断,则在服务例程中LR=0xFFFF_FFF9(主程序被打断前的LR已被自动入栈)。
    如果主程序在线程模式下运行,并且在使用PSP时被中断,则在服务例程中LR=0xFFFF_FFFD(主程序被打断前的LR已被自动入栈)。
CONTROL[0]
    仅当在特权级下操作时才允许写该位。一旦进入了用户级,唯一返回特权级的途径,就是触发一个(软)中断,再由服务例程改写该位。
    CONTROL寄存器也是通过MRS和MSR指令来操作的:
        MRS   R0,    CONTROL
        MSR   CONTROL, R0
4.2.6      浮点寄存器
    Cortex-M4处理器提供了可选的浮点单元用于浮点数据处理,浮点单元还包含一个状态控制寄存器FPSCR,每个32位浮点寄存器S0-S31(S代表single precision单精度)可以通过浮点指令进行访问。也可以每两个为一对,也就是D0-D15(D代表double-precision双精度)进行访问。

楼主:
4.3  操作模式和特权等级
    Cortex-M3/M4支持两个模式(handler模式,也就是中断模式和线程模式)和两个特权等级(特权级和非特权级,这里将其称为用户级):

特权级

用户级

异常handler的代码

Handler

错误的模式

主应用程序的代码

线程模式

线程模式

    当处理器处在线程状态下时,既可以使用特权级,也可以使用用户级;另一方面,handler模式总是特权级的。在复位后,处理器进入线程模式+特权级。
    在特权级下的代码可以通过置位CONTROL[0]来进入用户级。而不管是任何原因产生了任何异常,处理器都将以特权级来运行其服务例程,异常返回后,系统将回到产生异常时所处的级别。用户级下的代码不能再试图修改CONTROL[0]来回到特权级。它必须通过一个异常handler,由那个异常handler来修改CONTROL[0],才能在返回到线程模式后拿到特权级。下图是特权级线程模式和用户级线程模式的切换图:

    一些简单的应用程序是不需要用户级线程模式的,如下图所示:

    把代码按特权级和用户级分开对待(当前流行的RTOS中,RTX支持此功能,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配置),有利于使CM3/CM4的架构更加安全和健壮。例如,当某个用户程序代码出问题时,不会让它成为害群之马,因为用户级的代码是禁止写特殊功能寄存器和NVIC中断寄存器的。另外,如果还配有MPU,保护力度就更大,甚至可以阻止用户代码访问不属于它的内存区域。
    为了避免系统堆栈因应用程序的错误使用而毁坏,我们可以给应用程序专门配一个堆栈,不让它共享操作系统内核的堆栈。在这个管理制度下,运行在线程模式的用户代码使用PSP,而异常服务例程则使用MSP。这两个堆栈指针的切换是智能全自动的,就在异常服务的始末由硬件处理。
    如前所述,特权等级和堆栈指针的选择均由CONTROL负责。当CONTROL[0]=0时,在异常处理的始末,只发生了处理器模式的转换,如下图所示。

    但若CONTROL[0]=1(线程模式+用户级),则在中断响应的始末,both 处理器模式和特权等极都要发生变化,如下图所示。

    CONTROL[0]只有在特权级下才能访问。用户级的程序如想进入特权级,通常都是使用一条“系统服务呼叫指令(SVC)”来触发“SVC异常”,该异常的服务例程可以视具体情况而修改CONTROL[0]。
     关于操作模式和特权级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在讲解RTOS时,再跟大家详细讲解。有了上面的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讲解双堆栈机制了。

楼主:
4.4  双堆栈机制
    讲解双堆栈机制之前,大家要先对CM3/CM4对堆栈的处理方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CM3/CM4中,除了可以使用PUSH和POP指令来处理堆栈外,内核还会在异常处理的始末自动地执行PUSH与POP操作。
4.4.1      堆栈的基本操作
    笼统地讲,堆栈是一种存储器的使用模型。它由一块连续的内存和一个栈顶指针组成,用于实现“后进先出”的缓冲区(堆栈是LIFO的模式,和咱们前面讲的按键FIFO和串口FIFO不一样,别搞混了)。其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在数据处理前先保存寄存器的值,再在处理任务完成后从中恢复先前保护的这些值。堆栈操作就是对内存的读写操作,但是访问地址由SP给出。寄存器的数据通过PUSH操作存入堆栈,以后用POP操作从堆栈中取回。在PUSH与POP的操作中,SP的值会按堆栈的使用法则自动调整,以保证后续的PUSH不会破坏先前PUSH进去的内容。下面的图片摘自Cortex-M4权威指南,看起来更形象。简单演示了PUSH操作和POP操作过程,堆栈地址由下往上表示从低地址到高地址,也就是所谓的“向下生长的满栈”模型。
    Cortex-M3/M4使用的就是“向下生长的满栈”模型(这个要谨记,后面讲RTOS任务切换的时候要用到)。堆栈指针SP指向最后一个被压入堆栈的32位数值。在下一次压栈时,SP先自减4,再存入新的数值。

    堆栈的功能就是把寄存器的数据临时备份在内存中,以便将来能恢复之——在一个任务或一段子程序执行完毕后恢复。正常情况下,PUSH与POP必须成对使用,而且参与的寄存器,不论是身份还是先后顺序都必须完全一致。当PUSH/POP指令执行时,SP指针的值也根着自减/自增。
主程序                            子程序
; R0=X, R1=Y,R2=Z
BL   Fx1 ------------------------------->
                                                   Fx1
                                                      PUSH  {R0 } ;把R0存入栈 & 调整SP
                                                      PUSH  {R1}  ;把R1存入栈 & 调整SP
                                                      PUSH  {R2}  ;把R2存入栈 & 调整SP
                                                     …        ;执行Fx1的功能,中途可以改变R0-R2的值
                                                     POP   {R2} ;恢复R2早先的值 & 再次调整SP
                                                     POP   {R1} ;恢复R1早先的值 & 再次调整SP
                                                     POP   {R0} ;恢复R0早先的值 & 再次调整SP
                                                     BX   LR   ;返回
<-------------------------------------------
;回到主程序
;R0=X, R1=Y,R2=Z (调用Fx1的前后R0-R2的值完好无损,从寄存器上下文来看,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PUSH/POP指令支持一次操作多个寄存器。在前面1.2.2小节有说明。
4.4.2      堆栈空间的分配
    为了让大家对堆栈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里以STM32-V5开发板提高篇的第一个例子F4-001_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V1.1)跟大家讲解下。在启动文件中定义了堆栈的大小:
Stack_Size      EQU    0x00004000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在main函数中添加malloc函数的调用,要不无法看到heap的使用情况。
uint32_t *p;
p = (uint32_t*)malloc(sizeof(uint32_t)*100);  //申请400个字节
    首先用MDK全编译工程,打开.map文件:

    工程文件生成的map文件信息量很大,涉及到的知识也很多,这里就先说下我们关系的堆栈空间的分配,看之前简易初学者再看看第6章STM32F4XX启动过程详解。
Image Symbol Table

Local Symbols
Symbol Name                              Value       OvType        Size  Object(Section)
HEAP                                    0x200021c0   Section       1024 startup_stm32f4xx.o(HEAP)
STACK                                  0x200025c0   Section       16384  startup_stm32f4xx.o(STACK)

Global Symbols
Symbol Name                              Value       OvType        Size  Object(Section)
__heap_base                              0x200021c0   Data           0 startup_stm32f4xx.o(HEAP)
__heap_limit                             0x200025c0   Data           0 startup_stm32f4xx.o(HEAP)
__initial_sp                             0x200065c0   Data           0 startup_stm32f4xx.o(STACK)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1 (Base: 0x20000000,Size: 0x000065c0, Max: 0x0002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000  0x0000000d   Data   RW         322    .data               bsp_timer.o
    0x2000000d  0x00000001   Data   RW         423    .data               bsp_uart_fifo.o
    0x2000000e  0x00000010   Data   RW         694    .data               stm32f4xx_rcc.o
    0x2000001e  0x00000002   PAD
    0x20000020  0x00000014   Data   RW        1293    .data               system_stm32f4xx.o
    0x20000034  0x00000004   Data   RW        1621    .data               mc_w.l(stdout.o)
    0x20000038  0x00000004   Data   RW        1630    .data               mc_w.l(mvars.o)
    0x2000003c  0x00000004   Data   RW        1631    .data               mc_w.l(mvars.o)
    0x20000040  0x000000ad   Zero   RW         174    .bss                bsp_key.o
    0x200000ed  0x00000003   PAD
    0x200000f0  0x00000030   Zero   RW         320    .bss                bsp_timer.o
    0x20000120  0x000020a0   Zero   RW         422    .bss                bsp_uart_fifo.o
    0x200021c0  0x00000400   Zero   RW         643    HEAP                startup_stm32f4xx.o
    0x200025c0  0x00004000   Zero   RW         642    STACK               startup_stm32f4xx.o

    上面的这些信息还不够直接,这里借助Cortex-M3权威指南中的一个截图进行说明。

    先解释下这个截图的含义:在离开复位状态后,CM3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取下列两个32位整数的值
l  从地址0x0000,0000处取出MSP的初始值(也就是上面的0x20008000)。
l  从地址0x0000,0004处取出PC的初始值——这个值是复位向量,LSB必须是1。然后从这个值所对应的地址处取指。
    请注意,这与传统的ARM架构不同——其实也和绝大多数的其它单片机不同。传统的ARM架构总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第一条指令。它们的0地址处总是一条跳转指令。在CM3/CM4中,在0地址处提供MSP的初始值,然后紧跟着就是向量表(向量表在以后还可以被移至其它位置) 。向量表中的数值是32位的地址,而不是跳转指令。向量表的第一个条目指向复位后应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因为CM3/CM4使用的是向下生长的满栈,所以MSP的初始值必须是堆栈内存的末地址加1。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堆栈区域在0x20007C00-0x20007FFF之间,那么MSP的初始值就必须是0x20008000。
    向量表跟随在MSP的初始值之后——也就是第2个表目。要注意因为CM3/CM4是在Thumb态下执行,所以向量表中的每个数值都必须把LSB置1(也就是奇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图中使用0x101来表达地址0x100。当0x100处的指令得到执行后,就正式开始了程序的执行。在此之前初始化MSP是必需的,因为可能第1条指令还没来得及执行,就发生了NMI或是其它fault。MSP初始化好后就已经为它们的服务例程准备好了堆栈。
    对于不同的开发工具,需要使用不同的格式来设置MSP初值和复位向量。有些则由开发工具自行计算并生成。现在接着上面的.map文件进行说明,这个文件里面有一项是:
__initial_sp                             0x200065c0
    其实__initial_sp就是MSP的初始值,下面这个是Debug状态下的截图,MSP初始值和__initial_sp是一样的,也就是MDK帮我们计算好了MSP初始值。

    这里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后面的教程中继续的完善。
4.4.3      双堆栈机制的实现
    我们已经知道了CM3/CM4的堆栈是分为两个:主堆栈和进程堆栈,CONTROL[1]决定如何选择。当CONTROL[1]=0时,只使用MSP,此时用户程序和异常handler共享同一个堆栈。这也是复位后的缺省使用方式。下图是CONTROL[1]=0时,堆栈的使用情况(线程模式和handler都是使用的MSP):

    当CONTROL[1]=1时,线程模式将不再使用MSP,而改用PSP(handler模式永远使用MSP)。 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在使用OS的环境下,只要OS内核仅在handler模式下执行,用户应用程序仅在用户模式下执行,这种双堆栈机制派上了用场——防止用户程序的堆栈错误破坏OS使用的堆栈。(特别注意:此时,进入异常时的自动压栈使用的是进程堆栈,进入异常handler后才自动改为MSP,退出异常时切换回PSP,并且从进程堆栈上弹出数据)。下图是线程模式使用的PSP,handler模式使用的MSP。

    在特权级下,可以指定具体的堆栈指针,而不受当前使用堆栈的限制,示例代码如下:
MRS   R0,  MSP   ; 读取主堆栈指针到R0
MSR   MSP, R0    ; 写R0的值到主堆栈中
MRS   R0,  PSP   ; 读取进程堆栈指针到R0
MSR   PSP, R0    ; 写R0的值到进程堆栈中
    通过读取PSP的值,OS就能够获取用户应用程序使用的堆栈,进一步地就知道了在发生异常时,被压入寄存器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把其它寄存器进一步压栈(使用STMDB和LDMIA的书写形式)。OS还可以修改PSP,用于实现多任务中的任务上下文切换。
       这里我们再从Cortex-M3权威指南上获取两个关于双堆栈,操作模式以及特权模式的图片,第一个截图是线程模式使用主堆栈(注意观察中断嵌套后,堆栈和模式的变化):

    第二个截图是线程模式使用线程堆栈(注意观察中断嵌套后,堆栈和模式的变化,在嵌套时,更深层ISR所看到的LR总是0xFFFF_FFF1):

楼主:
4.5  内核相关的API函数
    要访问上面提到的寄存器,可以通过ARM官方提供的CMSIS软件包,里面有个文件core_cmdFunc.h,相关API函数就在里面,提供了三个版本的函数支持:MDK,IAR,GCC。这里将MDK版本的函数摘录出来,方便大家查看。
/** \brief  Get Control Regis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ontent of the Control Register.

    \return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CONTROL(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Control         __ASM("control");
  return(__regControl);
}

/** \brief  Set Control Register

    This function write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Control Register.

    \param [in]    contro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CONTROL(uint32_t control)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Control         __ASM("control");
  __regControl = control;
}

/** \brief  Get IPSR Regis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ontent of the IPSR Register.

    \return               IPSR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IPSR(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IPSR          __ASM("ipsr");
  return(__regIPSR);
}

/** \brief  Get APSR Regis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ontent of the APSR Register.

    \return               APSR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APSR(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APSR          __ASM("apsr");
  return(__regAPSR);
}

/** \brief  Get xPSR Regis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ontent of the xPSR Register.

    \return               xPSR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xPSR(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XPSR          __ASM("xpsr");
  return(__regXPSR);
}

/** \brief  Get Process Stack Poin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Process Stack Pointer (PSP).

    \return               PSP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PSP(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ProcessStackPointer  __ASM("psp");
  return(__regProcessStackPointer);
}

/** \brief  Set Process Stack Pointer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Process Stack Pointer (PSP).

    \param [in]    topOfProcStack  Process Stack Poin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ProcessStackPointer  __ASM("psp");
  __regProcessStackPointer = topOfProcStack;
}

/** \brief  Get Main Stack Poin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Main Stack Pointer (MSP).

    \return               MSP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MSP(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MainStackPointer     __ASM("msp");
  return(__regMainStackPointer);
}

/** \brief  Set Main Stack Pointer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Main Stack Pointer (MSP).

    \param [in]    topOfMainStack  Main Stack Poin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M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MainStackPointer     __ASM("msp");
  __regMainStackPointer = topOfMainStack;
}

/** \brief  Get Priority Mask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riority mask bit from the Priority Mask Register.

    \return               Priority Mask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PRIMASK(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PriMask         __ASM("primask");
  return(__regPriMask);
}

/** \brief  Set Priority Mask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Priority Mask Register.

    \param [in]    priMask  Priority Mask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PRIMASK(uint32_t pri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PriMask         __ASM("primask");
  __regPriMask = (priMask);
}

#if       (__CORTEX_M >= 0x03)

/** \brief  Enable FIQ

    This function enables FIQ interrupts by clearing the F-bit in the CPSR.
    Can only be executed in Privileged modes.
*/
#define __enable_fault_irq                __enable_fiq

/** \brief  Disable FIQ

    This function disables FIQ interrupts by setting the F-bit in the CPSR.
    Can only be executed in Privileged modes.
*/
#define __disable_fault_irq               __disable_fiq

/** \brief  Get Base Priority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Base Priority register.

    \return               Base Priority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BASEPRI(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BasePri         __ASM("basepri");
  return(__regBasePri);
}

/** \brief  Set Base Priority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Base Priority register.

    \param [in]    basePri  Base Priority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BASEPRI(uint32_t basePri)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BasePri         __ASM("basepri");
  __regBasePri = (basePri & 0xff);
}

/** \brief  Get Fault Mask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Fault Mask register.

    \return               Fault Mask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FAULTMASK(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return(__regFaultMask);
}

/** \brief  Set Fault Mask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Fault Mask register.

    \param [in]    faultMask  Fault Mask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uint32_t)1);
}

#endif /* (__CORTEX_M >= 0x03) */

#if       (__CORTEX_M == 0x04)

/** \brief  Get FPSC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Floating Point Status/Control register.

    \return               Floating Point Status/Control register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FPSCR(void)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pscr         __ASM("fpscr");
  return(__regfpscr);
#else
   return(0);
#endif
}

/** \brief  Set FPSCR

    This function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Floating Point Status/Control register.

    \param [in]    fpscr  Floating Point Status/Control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PSCR(uint32_t fpscr)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pscr         __ASM("fpscr");
  __regfpscr = (fpscr);
#endif
}

4.6  总结
    对于初学者一下子掌握这么多的东西比较的困难,这里总结一下主要的几点,一般应用记住这几点即可,需要的时候再查阅这个知识点相关的内容:
l  系统复位后默认使用的是MSP,复位后的状态是特权级线程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是允许修改寄存器的。进入到用户特权以后就不能修改这些寄存器了。
l  用户特权的情况(也就是用户建立的非中断服务程序)下可以使用MSP或PSP,特权模式(中断服务程序)只能使用MSP。
l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假如在用户模式下使用的是PSP,那么寄存器的数值被保存到任务堆栈的空间,
    进入中断程序后就开始使用MSP,如果还有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难么就继续的使用MSP,在程序推出最后一级中断的时候就用用户堆栈恢复寄存器。
l  Cortex-M4的堆栈模型是向下生长的满栈。
    下期教程会做两个相关的例子帮大家深入的理解CM4内核方面的知识。

参考资料:
1.    Patterns fortime-triggered embedded systems英文版和中文版
2.    Cortex-M3权威指南中文版
3.    TheDefinitive Guide to Arm Cortex-M3 and Cortex-M4 Processors(M4权威指南)

网友A:
看不懂啊,赞一个吧!!!

网友B:
这么多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C(2017-12-06):
看了楼主的讲解对很多疑惑才恍然大悟,不过此篇对特权级和非特权级能干什么没有做通俗易懂的讲解,后来找到楼主家另一篇**有其次对CPSR寄存器里的几个位没有介绍,后来找了一篇讲解的,感谢楼主,连接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