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308A 求助

楼主(2014-12-17):
目前使用1308A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输出,,shdn引脚接的是VIN,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在1308前加了一个pmos做电子开关,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加上电池,pmos断开,1308A有输出电压(不是5V,是2.7v),但是测试pmos管是没有输出电压的,pmos的后级就是1308A,不知道1308升压芯片就是这种特性吗?在线等高手,谢谢

网友A:
上图来说明
要注意PMOS 内部的二极管方向
PMOS断开后 1308A vin 还有电压?

网友B:
你不如直接控制SHD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