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HT1621B(LCD控制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4-12-17):
HT1621,是一个LCD驱动器,内部带4个com,32个段显,我想问问,这些管脚是怎么连LCD的啊?一般和它相连的是什么样的LCD啊?是不是LCD点阵屏来呢?这个IC可以驱动的LCD是不是最大就是4*32点呢?如果哪位大哥有驱动电路,请给些参考,谢谢!

网友A:
我也正在弄这一块,进来看看!!

网友B:
LCD是两层玻璃中间夹着很薄的“液晶”,玻璃里面制作了透明的电极,根据你想要显示的图形确定电极的形状。最简单的,是一面有一个背极,另一面若干和显示图形对应的电极。需要显示较多元素时,为了减少电极总数,把背极也分割成若干个,背极和正面同时为“有效”时,液晶的状态才会变,只有背极“有效”或只有正面电极“有效”的区域不会得到足够电压于是状态不会变。这样实现复用大大减少电极总数。

网友C(2016-05-06):
楼主还没搞定吗

网友D(2018-08-06):
建议使用VK1621,完全替代ht1621,性能稳定,性价比更高 q 1918885898,提供开发资料/驱动程序,也可以提供样品试样以及工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