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场效应管导通问题

楼主(2014-12-17):
用的IRF4435,S通过一个10K电阻接5V,D接地,当栅极接地时,Vgs怎么有1.5V。

应该处于导通状态Vgs很小的,为什么

网友A:
导通状态Vds很小

网友B:
Vgs是-1.5V, 是一个Vth值,相当于一个导通和截止平衡点,因为D直接接地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网友D:
这也是 MOS 管和 三极管的区别.
Vgs是1.5V (有的可能还更高) , 硅三极管Vbe则是 0.7V
应用中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