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芯片的Flash意外被擦除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目前使用STM32 F407做一个项目,遇到了内部Flash里的程序有时会意外被擦除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情况。

类似的问题在论坛里也有一些人提出来过,不过没有找到对我有帮助的答案。

具体的情况是:

程序用J-Link下载到F407里之后,可以正常运行。但偶然情况下程序就运行不起来了,重新再用J-Link烧录一遍固件,板子就有可以正常工作,一点没问题。所以就怀疑程序运行不起来的时候是程序已经不在Flash里了。后来把出问题的板子里的Flash里的内容通过J-Link往外读,发现确实里面的内容有大概几百个Byte变成了0x00,也就是说Flash里的内容被意外写零了,但不是全部,就是整个程序中间的一部分。

如果正常使用,差不多1,2天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再重新烧录就又能正常使用1,2天,如果人为将故障复现,可以在电源出迅速上电,断电,就比较容易出现此种情况,所以此种情况似乎和电源不稳定有点儿关系,可为什么又会将Flash意外擦除呢?

再简单描述一下硬件: 很简单,就是标准的F407一块加上一个USB的物理层(因为是2.0高速),整块板由USB的Vbus供电,即Vbus接1117-3.3,然后1117的3.3V给MCU和USB的PHY供电。MCU的两个BOOT都是通过下拉电阻接地。NRST只是接到了J-Link的接口上,因为没有按键复位的需求。按手册上的图,NRST对地应该接个0.1uF的电容,我没有接,不过这应该不是导致Flash被改写的因素。板子整体的耗电量大约是120mA,远小于USB可提供的500mA。

所以目前急切想请教高手:
1.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STM32内部的Flash中的一小部分被意外改写成0。
2.即使硬件设计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F407或STM32的MCU本身有什么防护措施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
你不要加密,当出现问题时,用st-lint读出来比较一下是否一样,先排除是flash被改写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貌似在掉电的时候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加密,当出现问题时,用st-lint读出来比较一下是否一样,先排除是flash被改写还是程序有问题。 ...

我就是没有加密,我程序里除了Flash的必要初始化之外也没有任何对Flash的操作。

用J-Link读出来的比较结果就是确实二进制代码中的几行被改写成零了,和原始刚烧录进的固件不一样。

网友C:
错误地改写, 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个问题不容易定位bug 原因.
可以考虑使用写保护机制来屏蔽可能的意外改写

网友D:
烧写的时候先整片删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的时候先整片删除看看;

这个方法试过,每次重新烧写的时候整片擦除再写,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不改写flash,应该不需要对flash进行初始化的。是不是你的代码有改写flash啊?把写保护使能看看。

网友E:
启用写保护WRP

网友F:
楼主的代码里面有指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不改写flash,应该不需要对flash进行初始化的。是不是你的代码有改写flash啊?把写保护使能看 ...

在初始化时钟的最后要设置一下FLASH_ACR寄存器啊,设置Flash的Latency什么的。涉及Flash控制的仅下面一条语句:

/* Configur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cache, Data cache and wait state */
    FLASH->ACR = 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5W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代码里面有指针吗?

有,但没有操作PC指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用写保护WRP

我曾经试过用J-Link的“J-Flash ARM”中的“Secure Chip”将407加密,在这种情况下,按说是启用了读保护,而读保护有效时Flash的0-3页的写保护不是也是有效的吗?
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被改写的情况。但出问题后写保护使能位还是有效的,也就是读不出Flash里的内容。

我的代码并不是很长,一般被改写的位置在Flash的起始地址不远处,也就是0x0800 0040这个位置前后,每次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被改写的长度大概每次都是200多Byte吧,后面就又都正常了。

网友E:
加密是指读保护RDP,与写保护WRP不一样。
另外有个更毒的办法,是复位后先向 Unlock KEY字写入错误的序列。:lol

果然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密是指读保护RDP,与写保护WRP不一样。
另外有个更毒的办法,是复位后先向 Unlock KEY字写入错误的序列。 ...

写成写保护WRP之后测试了一段时间后依然出现了问题。
这次只加了写保护没加读保护,使用一段时间后,程序又跑不起来了。读出来一看,整片内容被擦除了。

也就是说,如果不作写保护,出现问题时是Flash里的内容的一小部分被改写成了0x00,作了写保护后,出现问题时全片被写成了0xFF,也就是全片被擦除。我试过当读写保护全部加上,再通过J-Flash ARM的Unsecure Chip命令解除写保护时,全片就会被擦除,也就是说,在写保护的情况下,片子是有可能被全部写0xFF的。难道必须使用OTG给烧成砖头吗?

问题总是出在电源插拔时,如开始所说是USB供电且接口处作必要ESD处理,然后Vbus接1117-3.3。有人对从供电角度解决此问题有啥建议没?

网友G(2018-08-2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查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H(2019-10-24):
你好!!请问你的STM32F407程序被意外改写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获取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I:
一定是自毁武功了,程序段是否有对FLASH进行操作。有个楼层兄弟说的对,应该是在FLASH操作时,整片擦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定是自毁武功了,程序段是否有对FLASH进行操作。有个楼层兄弟说的对,应该是在FLASH操作时,整片擦除了。 ...

楼主已经确定了是FLASH中的一小部分被意外改写为0,何来整片擦除的假设,如果是整片擦除了,楼主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J:
你们对flash 研究的好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