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原理图电阻电容下方标注的DNP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17):
在FREESCALE提供的原理图上有些电阻电容的下方会标注“DNP”,而有些电阻电容没有标注,请问DNP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DON'T PLACE,就是不焊接的意思

网友B:
是do not populate

网友C:
楼上朋友们都是正解,就是说该元件不用贴装,但是得画,方便以后的调试,生成PCB板的时候只打焊盘,不贴器件。

网友C: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