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弦信号源串联电阻测量线圈两端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请教!!我把一个绕好的磁芯线圈(阻抗3K左右)串联一个电阻(1K), 接上一个幅值5V(最小0,最大5V)的正弦信号源。测量电压全部都在电阻上(4.76V),线圈没有任何分压。。。这是为什么???用万用表测 ,线圈两端就是通的,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了,线圈确实也是一根漆包线绕制的。。。照这样说的话,任何电感串联电阻的回路中,电感既然相当于导线了,那要电感干什么,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求大神指点迷津  我要怎么才能测出线圈两端的电压啊

网友A:
信号频率多少?线圈电感量多少?
如果感抗很小那么电阻上的分压会很接近信号源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多少?线圈电感量多少?
如果感抗很小那么电阻上的分压会很接近信号源的电压的。 ...

频率20K,电感9.5mH,阻抗不小了啊 ,跟电阻一个数量级啊。。。改变频率也不行。。。实在不懂,而且线圈就是通的,那我再怎么弄也测不出来啊

线圈短路!没有电感量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是通过的电流太大了,你把电压降到1V或0.5V看看。最好用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你在哪个上面出问题了。
接上一个幅值1V或0.5V(最小0,最大1V或0.5V)的正弦信号源
用万用表测 ,线圈两端当然是通的。

网友C:
因为电感线圈在不同的测试频率下阻抗是不同的,另外电感线圈还有个自然谐振频率,因此测试结果和信号源频率有关,当频率严重失谐时就是问题中的结果。使用阻抗分析仪可以直观测出数据

网友D:
电感本身有一定的电阻,同时在不同频率下还,会产生不同的感抗,实际工作时是这个两部分的有效值。
改变频率也不行?改变的频率范围大概是多大?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信号源带直流分量,一直偏励磁导致磁芯饱和,变成空气线圈了,电感量下降到几乎为0。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万用表不会用,用直流档来测交流。

网友B:
你万用表不会用,用直流档来测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信号源带直流分量,一直偏励磁导致磁芯饱和,变成空气线圈了,电感量下降到几乎为0。 ...

我怎么知道磁芯有没有饱和啊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F:
“磁饱和”也成了一种时毛流行语了?…
   一知半解的人喜欢用来装饰自已…
  磁饱和是磁场学中一种特定现象!…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的!…
  不象你感冒发烧说胡话、随时发生的!
   楼主不是告诉你:串1K电阻吗?真是的…

网友B:
施加的电压是直流2.5V+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所以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通过的电流太大了,你把电压降到1V或0.5V看看。最好用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你在哪个上面出问题了。
...

电流很小吧,电阻都1K了。。。。用示波器看了 ,一个探头分别看的时候,电阻、电感线圈两端都有正弦波,vpp分别为4V和1.26V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2Vpp,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信号源两端是4.08VPP)可是同时用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时候,一个接电阻,一个接电感,只有电阻端有正弦波,电感两端就是一条直线。。不晓得怎么回事,到底啥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电压是直流2.5V+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所以饱和了。

不明白,我只给了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信号啊,哪里来的直流

网友G:
那问题就太简单了,你不知道示波器两个地线夹子是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我只给了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信号啊,哪里来的直流

首帖你说的是:“接上一个幅值5V(最小0,最大5V)”。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吧,电阻都1K了。。。。用示波器看了 ,一个探头分别看的时候,电阻、电感线圈两端都有正弦波,v ...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2Vpp,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信号源两端是4.08VPP”
这句就大成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吧,电阻都1K了。。。。用示波器看了 ,一个探头分别看的时候,电阻、电感线圈两端都有正弦波,v ...

17楼i55猜测得准确。
你必是一个夹子夹在电感接信号源的一端,另一个夹子夹在电感与电阻联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帖你说的是:“接上一个幅值5V(最小0,最大5V)”。

不是有人说大了了  我后来改成2V的vpp了  这个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问题就太简单了,你不知道示波器两个地线夹子是连在一起的吧。

什么意思  跟我测两路信号有影响吗 麻烦您说具体点  我电路实在不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17楼i55猜测得准确。
你必是一个夹子夹在电感接信号源的一端,另一个夹子夹在电感与电阻联接处。 ...

为什么这样不行?不然该怎么测电阻和电感两端的波形,只能一个个的来,不能同时?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不行?不然该怎么测电阻和电感两端的波形,只能一个个的来,不能同时?   ...

楼主,请你将示波器探头的两只黑色的夹头一起夹到a处,然后一个探头点b另一个点c。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你将示波器探头的两只黑色的夹头一起夹到a处,然后一个探头点b另一个点c。 ...

那样测得的就是电阻两端和信号源两端的啊 ,电感就测不到了,电阻跟电感总有一个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不行?不然该怎么测电阻和电感两端的波形,只能一个个的来,不能同时?   ...

你这里的测法对的。
问题是:
施加的电压是直流2.5V+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所以饱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样测得的就是电阻两端和信号源两端的啊 ,电感就测不到了,电阻跟电感总有一个测不到 ...

不好意思,你这款示波器应该只有一个参考点,你也可以两个黑夹子夹b点,探头分别ac,当然有一个信号是反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人说大了了  我后来改成2V的vpp了  这个没有问题

那正好说明“接上一个幅值5V(最小0,最大5V)的正弦信号源”时,饱和了。

网友J:
坐等牛人出现。。。。。。。。

网友C:
测试方法错了,牛人也无力

网友K:
你探头1的接地点b要改接在c点,
探头接地点内部是连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你这款示波器应该只有一个参考点,你也可以两个黑夹子夹b点,探头分别ac,当然有一个信号是反 ...

这样接,条件是信号源“悬浮”。如果信号发生器单端输出,其“地”很可能与外壳联接。这样,信号发生器的地线与示波器的地线通过插座板是联接在一起的,将使电感短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不行?不然该怎么测电阻和电感两端的波形,只能一个个的来,不能同时?   ...

果然····两个探头共地,把电感线圈短路了。。。

网友M:
磁心包和,电感值变成空气电感,可以用小信号或加大负载电阻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不行?不然该怎么测电阻和电感两端的波形,只能一个个的来,不能同时?   ...

1L不是用万用表测的?用示波器测23L得分开测。
你的电压施加的是直流2.5V+交流Vpp5V,所以饱和了。你得补电工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的测法对的。
问题是:
施加的电压是直流2.5V+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所以饱和了。 ...

不明白您的意思,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就是一个正弦的交流信号,哪里来的直流??就算有直流的话,怎么判断饱和了??、

网友B:
Vpp5V(最小0,最大5V)的正弦信号源,就是直流2.5V+Vpp为5V的交流的叠加。你一楼所说的现象再加上“Vpp5V(最小0,最大5V)的正弦信号”,可以判断是饱和。你要把信号源的信号调整到Vpp1V(最小-0.5,最大0.5V)的正弦信号源,在这种状态下,你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探头1的接地点b要改接在c点,
探头接地点内部是连通的

这样的话  探头1测量的不就是信号源的电压吗  电阻的测不到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接,条件是信号源“悬浮”。如果信号发生器单端输出,其“地”很可能与外壳联接。这样,信号发生器的 ...

正解,受教了,确实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电压是直流2.5V+峰峰幅值为5V的交流,所以饱和了。

意思是我不能施加这种都是正的正弦信号,要用对称的有正有负的正弦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不能施加这种都是正的正弦信号,要用对称的有正有负的正弦信号? ...

最大电流时磁路不饱和,可以有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