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CO提高怎么设置

楼主(2014-12-17):
因为MSP430F4152只有LFXT1和DCO。。DCO默认的是1MHZ,,我想把DCO提高,,怎么设置啊?。。

网友A:
BCSCTL这个寄存器呢

楼主:
BCSCTL这个寄存器在4152里面没有

网友B: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

正解,楼主再考虑考虑

楼主:
那建议使用什么

网友D:
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

楼主:
嗯,好,我试下,多谢了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E:
直接在寄存器上设置的吧,,也就四个频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