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低功耗的问题和讨论

楼主(2014-12-17):
STM8L152  我开9段LCD  进入Halt模式电流为6.2uA,  退出Halt模式 在1MHZ下运行是610uA,请问再怎么降平均电流呢    是平均电流噢亲们,不是只是降正常模式的电流噢                                                     1.降频率虽然电流会降,但是也会使得正常模式下的运行时间变长,,,,在halt的模式时间会变短。平均电流反而上升                                                                                                  2.关LCD   关了就不没显示了啊  不行                                                                              3.····想不到了大家来补充

楼主:
总周期为固定,比如2秒,,,,,,,,

楼主:
空引脚设置上啦输入,已经设置了····

楼主:
关不用的定时计、都试了0

网友A:
不知道8L和32L哪个用起来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8L和32L哪个用起来要好??

都好,,,各有千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好,,,各有千秋啊

这个怎么说啊,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有啥不同的??

网友B(2015-12-05):
哥们,问下你的halt模式是如何做到这个电流的,我现在就裸片进halt都有200多uA。不知道咋回事,能帮忙找下问题么?

网友C:
把频率搞到最低就OK,频率高的话也会功耗加强。

网友B:
各位大神请问,你低功耗模式怎么降到6uA的,我就用一块裸板跑最小系统,进halt都是20uA左右了。外部引脚都是推挽输出低电平,测了下引脚的电压在100mV左右。这个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