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引脚上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4-12-17):
我使用的DSP2407A的EVM仿真板,AD转换引脚全部悬空,在AD转换过程中使用连续转换模式时,测得引脚上的电压是1.1V左右,而在启动/停止模式下测得AD转换引脚上的电压大约是500mV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接上外部电路后,连续模式下的引脚电压就下拉为500mV左右,而启动/停止模式就下拉为了0V

楼主:
我想使用连续转换模式,但在运行时它有一个初始值,请问这种情况真么解决呢

网友B:
不懂啊 等高手啊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吃饭去了

楼主:
多谢几位回帖,呵呵

网友C:
使用连续转换模式时, 悬空的引脚会受到其他引脚的影响. 其实包括输入信号源高阻抗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影响还不小, 不过不用担心端口的损坏, 这其实是由于 ADC 内部的采样保持电容引起的. 所以 ADC 端口的信号源输入阻抗一定小(这个数据手册有介绍).

网友D:
楼上解释的很不错的啊,,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