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5 TO-263-5国产代替的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4-12-17):
LM2575-5 TO-263-5国产代替的质量怎么样;目前有款产品要用到这个,想用国产的代替,不知道电流和电压能不能达到要求,产品用在工业方面,各位推荐下,使用过的高手也说下效果,谢谢!

网友A:
有些国产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以前我老是想着给老板节约成本,所以元件是能省就省,能缩就缩,IC也是国产最便宜的,但是产品可靠性会变差,生产不良率也会变高,现在我已经得出一个经验,就是产品研发阶段,不要老是想着帮老板省钱,应该是怎样稳定就怎样做,产品出现不良,老板可不会想着你帮他省钱了

楼主:
确实是这样,质量应该放在设计的第一位考虑,谢谢!如果国产的性能能满足要求,也是可以采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质量应该放在设计的第一位考虑,谢谢!如果国产的性能能满足要求,也是可以采用的。 ...

这个需要详细的测试,最好是跟进口的IC对比一下性能,我这里有个实例,就是年初的时候我开发了一款72W的电源,IC是用3842的,最便宜的0.25元就可以买得到,但我们用的是三毛多一个的,也是国产的,前半年没什么问题,但是上个月这个IC断货了,供应商帮我们换了一个性能相当的,产线不良率立马大增,我一看全是IC坏掉的,事实上我无法确定是供应商故意给我们劣质的IC?还是我们老板故意买了最便宜的劣质IC

楼主(2015-02-15):
通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不换成国产的,质量稳定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只要老板能接受用进口的,就一定要用进口的,只要老板没有强烈要求换成国产的,就不要换成国产的,如果你自作主张换成国产的了,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说到底还是国产的质量不过关,让我们这些搞设计的没有办法放心选用,国产还是没有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