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问题

楼主(2014-12-17):
手册上gpio的iodir地址是0x3400,iodata的地址是0x3401,现在如果我需要对gpio6输出一个1,假设已经设置好gpio6为输出状态,是不是直接用 define IODATA 0x3401

楼主:
然后*IODATA = 0x40,就可以了?

网友A:
DSP是不分IO空间与数据空间的吧.

网友B:
IO空间是X86架构才有的东西

网友C:
IO空间只是对那块寄存器映射地址的一个称呼吧

楼主:
哦,这样啊

楼主:
哦,我再琢磨琢磨,谢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D:
这个是什么问题的,,不是很明吧的啊。。

网友E:
参数搞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