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release问题

楼主(2014-12-17):
cc1110 做了一个保存数据到flash里面,在debug烧录出来的可以,但是release出业烧进去就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哪个ide?
如果使用的是ccs,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248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ide?
如果使用的是ccs,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24892-1-1.html ...

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