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用过Single-Shot Mode 应用

楼主(2014-12-17):
TI ADS1292 的Single-Shot Mode 应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什么啊

楼主:
知道有没有TI的同志能详细解析一下这个功能是否是可行的?
我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让:Single-Shot Mode 正常工作。

网友B:
你找个实际的控制方法的代码

网友C:
Single-Shot Mode
    The single-shot mode is enabled by setting the SINGLE_SHOT bit in the CONFIG1 register to '1'. In single-shot mode, the ADS1291, ADS1292, and ADS1292R perform a single conversion when the START pin is taken high or when the START opcode command is sent. As seen in Figure 39, when a conversion is complete, DRDY goes low and further conversions are stopp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nversion data are read or not, DRDY remains low. To begin a new conversion, take the START pin low and then back high, or transmit the START opcode again. When switching from continuous mode to pulse mode, make sure the START signal is pulsed or issue a STOP command followed by a START command.
从这段文字看, 其实就是单次转换方式, 给一个 START 信号, 就执行一次转换.

如果弄明白了, 结帖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D:
single-shot mode. The mode is selected by SINGLE_SHOT (bit 7 of the CONFIG1 register).
Single-Shot Mode
The single-shot mode is enabled by setting the SINGLE_SHOT bit in the CONFIG1 register to '1'. In single-shot mode, the ADS1291, ADS1292, and ADS1292R perform a single conversion when the START pin is taken high or when the START opcode command is sent. As seen in Figure 39, when a conversion is complete, DRDY goes low and further conversions are stopp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nversion data are read or not, DRDY remains low. To begin a new conversion, take the START pin low and then back high, or transmit the START opcode again. When switching from continuous mode to pulse mode, make sure the START signal is pulsed or issue a STOP command followed by a START command.
好象不是很麻烦呀

楼主:
问题是按照这个操作,结果是没有任何响应。

网友E:
不会的,我用过,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好吧,我看看吧

楼主:
估计是我的问题,多谢大家,先结贴了

网友F:
我也么用过的,,走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