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

楼主(2014-12-17):
有两个方波输入到单片机中,怎么写程序,求出这两个方波的第一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

楼主:
求思路,最好有具体的程序

网友A:
捕获只捕获上升沿就行了

网友B:
示波器可以测

网友C:
示波器的误差很大 的,楼主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D:
利用定时器A的捕获功能,捕获上升沿,在捕获中断中读取两次定时计数寄存器的值,然后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到方波信号的周期啦

网友C:
通过捕获两次上升沿   调用两次中断   算出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算出总的周期

网友C:
当然  你也可以捕获下降沿   原理一样

网友E:
我用的单片机 是msp430F149,我是这样做的,我使用定时器A的捕获功能,捕获上升沿,中断服务程序记录脉冲量中读取两次中断时计数寄存器的值

网友E:
重要的一步是要第一次中断时将溢出计数复位,然后通过计算读出的计时器的值的差值就OK啦!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思路,如果还不行的话我给你个参考程序。

网友F:
用计数器试试啊??

网友G:
一般是先采集到所有的波形,然后再用波形分析函数来算上升时间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哦,晚安

网友H:
哦,,这个我还没怎注意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