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BLDC电机库中的 vtimer_SetTimer(VTIM0,5000,fun)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4-12-17):
vtimer_SetTimer(VTIM0,5000,fun);
函数定义.
void vtimer_SetTimer(VtimerName_t name,timer_res_t  msec,void* pCallback)
{
        sVtimer[name].msec = msec;
        sVtimer[name].pCallback = pCallback;
}

void fun(void)
{
    vtimer_SetTimer(VTIM0,5000,fun);

}

typedef enum {VTIM0,VTIM1,VTIM2,VTIM3,VTIM4,VTIM5,VTIM6,VTIM7,VTIM8,VTIM9,VTIM10,VTIMER_NUM} VtimerName_t;
这里的VTIM0-VTIM10代表什么含义?为什么找不到寄函数的定义原型

网友A(2016-07-07):
我的理解是:VTIM0-VTIM10 就是代表0到10的数字。 后面用宏定义 成不同的名字,方便记。

网友B(2016-11-28):
同问 楼主 功能能介绍下吗

网友C(2017-06-09):
void vtimer_init()
{
        u8 i;
        for (i = 0; i < VTIMER_NUM; i++)
        {
                sVtimer[i].msec = 0;
                sVtimer[i].pCallback = 0;
        }
}

void vtimer_SetTimer(VtimerName_t name,timer_res_t  msec,void* pCallback)
{
        sVtimer[name].msec = msec;
        sVtimer[name].pCallback = pCallback;
}

void vtimer_KillTimer(VtimerName_t name)
{
        sVtimer[name].msec = 0;
        sVtimer[name].pCallback = 0;
}
对于上面的程序我也不是很了解,求问下 :
sVtimer[name].msec = msec;
        sVtimer[name].pCallback = pCallback;
是什么意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写法的 。看着都淡淡痛 。

网友C:
我明白了这是MFC定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