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6N137的功能最近遇到电平转换的问题,问周围的同事,他们的

楼主(2014-12-17):
最近遇到电平转换的问题,问周围的同事,他们的意见不一,有这么几种说法,请大家明鉴:
题目是,前面的芯片供电电压是3.3V,后面的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这两个芯片的信号线是否可以直接进行连接。
大家的说法如下:
1)用晶体管
2)用电平转换芯片
3)用6N137,如果前面的芯片和后面的芯片需要进行信号隔离,那么6N137不仅仅具有信号隔离的作用还具有电平转换的功能
4)如果前后级芯片都是TTL电平,那么不用电平转换,直接相连就行。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论坛发过帖子,大家的意见是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对于同事的看法,我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6N137真的具有电平转换功能吗,我看的6N137的资料,在输出引脚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难道加上5V的电压和上拉电阻,这样就进行了电平转换吗?
还有个疑问,请问都是TTL电平,不需要进行转换吗?
本人才疏学浅,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6N137是光耦,当然可以实现电平转换和信号隔离。
晶体管和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实现电平转换,但是没有光耦的电气隔离效果。

网友B:
“请问都是TTL电平,不需要进行转换吗”
电平上不需要转换,因为都是TTL的。但您说的直接相连似乎不妥,要看芯片具体的IO结构,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