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FT彩屏裸屏 我直接焊接在转接板上,没加滤波电容

楼主(2014-12-17):
如题,我想问不加滤波电容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file:///G:\垃圾\1159684625\Image\Group\EW(%UAY000]ZW8RGXRCV1@8.jpg,电源我也是外接的,电压大概也不稳定,我现在只想排除这些硬件上的问题,杜邦线插的可蛋疼了,代码移植到另一种处理器上的,彩屏ID读取正确,就是一往 寄存器写数据就慢慢花了,最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比较蛋疼

网友A:
加不加电容应该没多大关系,给屏供电的电源电压有几个?不稳定具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电容应该没多大关系,给屏供电的电源电压有几个?不稳定具体是什么情况? ...

因为我是从另一个板子上引出来的,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板子电压被拉低了那个led瞬间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从另一个板子上引出来的,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板子电压被拉低了那个led瞬间暗了 ...

电压被拉低?你液晶屏典型供电电流是多少啊,屏没有手册吗?首先你得确定供电电压符合液晶屏的工作范围,其次供电电源的输出电流足够大,至少要保证比液晶屏典型工作电流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