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4-12-17):
最近做了一个小项目,是关于微小信号识别的。常温常压下测试没问题,但高温高压环境下测试跑几个小时后会死机,拿出来后又正常。怀疑是看门狗的问题,今天测了下看门狗,用饿死狗的方法启动看门狗复位,发现单片机因此死机了。本人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看门狗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WdtInit()
{
       WDR();
       WDTCSR = 0x18;
       WDTCSR = 0x0F;
}

楼主:
问题太简单都没人回答么,好忧桑。。。

网友A:
用外部看门狗。

网友B:
我从来不用狗,把狗关了看行否.搞个狗还得喂,烦不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用狗,把狗关了看行否.搞个狗还得喂,烦不烦啊

关了是可以,但是就为了防止跑飞才加了看门狗,结果复位之后就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了是可以,但是就为了防止跑飞才加了看门狗,结果复位之后就出错了。 ...

象你好么说,我司产品都卖不了,我们全都是关狗的,运行正常!

网友C:
开狗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有些场合有狗也没用,有些场合不需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狗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有些场合有狗也没用,有些场合不需用狗

但我的看门狗设置后如果不喂狗貌似无法完成重启工作,实际上不喂狗之后都不知道单片机出于何种工作状态。(为了测试看门狗复位功能,程序中添加定时器,三分钟之内喂狗,之外就停止喂狗)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初始化有问题还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我记得熔丝位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