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中断在gpio0-7上可以实现,在14,15上不能实现,求解。

楼主(2014-12-17):
28335,中断在gpio0-7上可以实现,在14,15上不能实现,求解。
代码如下: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5 = 1;
   IER |= M_INT1;
   EINT;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0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 = 0;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0 = 0x02;
   EDIS;

// GPIO0 is XINT1, GPIO1 is XINT2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0;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1;
   EDIS;

// Configure XINT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1;

// Enable XINT1 and XINT2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在gpio0、1上可以实现;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5 = 1;
   IER |= M_INT1;
   EINT;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5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5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5 = 0;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02;
   EDIS;

// GPIO0 is XINT1, GPIO1 is XINT2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4;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15;
   EDIS;

// Configure XINT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1;

// Enable XINT1 and XINT2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在gpio14、15上不能进中断,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什么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中断?

外部中断XINT1和XINT2以gpio0、1为中断源可以实现,以14、15实现不了。

网友B:
14、15是不是复用了?14-SCIBTX,15-SCIB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15是不是复用了?14-SCIBTX,15-SCIBRX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4 = 0;
程序中这样配置应该是io输入功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

找找手册看看这两个口里面结构是不是和其他的IO结构不一样
需要外部上下拉什么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

这样配置是输入,我觉得楼主有没有可能这儿初始化过后,在后面又有串口初始化,这样相当于配置的还是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配置是输入,我觉得楼主有没有可能这儿初始化过后,在后面又有串口初始化,这样相当于配置的还是串口 ...

外部中断是应该需要把IO口配置为输入来触发的吧
我也觉得楼主有可能又把串口初始化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配置是输入,我觉得楼主有没有可能这儿初始化过后,在后面又有串口初始化,这样相当于配置的还是串口 ...

// GPIO14 and GPIO15 are inputs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4= 1;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4 = 0;        // Xint1 Synch to SYSCLKOUT only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5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5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5=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5 = 2;        // XINT2 Qual using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   // Each sampling window is 510*SYSCLKOUT
   EDIS;

// GPIO14 is XINT1, GPIO15 is XINT2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4;   // Xint1 is GPIO14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15;   // XINT2 is GPIO15
   EDIS;

// Configure XINT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0;      // Falling edge interrupt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1;      // Rising edge interrupt

// Enable XINT1 and XINT2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 Enable Xint1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 Enable XINT2

// Step 6. IDLE loop:
   for(;;)
   {}
}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这就是程序的后半段,应该没有初始化串口的语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中断是应该需要把IO口配置为输入来触发的吧
我也觉得楼主有可能又把串口初始化了的 ...

// GPIO14 and GPIO15 are inputs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4= 1;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4 = 0;        // Xint1 Synch to SYSCLKOUT only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5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5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5=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5 = 2;        // XINT2 Qual using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   // Each sampling window is 510*SYSCLKOUT
   EDIS;

// GPIO14 is XINT1, GPIO15 is XINT2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4;   // Xint1 is GPIO14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15;   // XINT2 is GPIO15
   EDIS;

// Configure XINT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0;      // Falling edge interrupt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1;      // Rising edge interrupt

// Enable XINT1 and XINT2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 Enable Xint1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 Enable XINT2

// Step 6. IDLE loop:
   for(;;)
   {}
}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这是程序后半段,应该没有初始化串口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