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运放的输出端不能加电容?

楼主(2014-12-17):
最近在搭建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系数为2),在输入端加了一个+5V的直流信号,输出端居然是一个高频振荡的波形,平均值为10V,后来一检查,居然是输出端对地有一个103的贴片电容,后来把这个电容去除,输出便是10V稳定的信号了,这个电容对输出的影响这么大么?

网友A:
这个电容把输出信号的相位给弄滞后了呗。

网友B:
所以,运算放大器在驱动大的容性负载时,若不采取正确地相位补偿,则会产生尖峰和振荡问题

运算放大器在驱动大的容性负载时,会产生振荡,但不会产生尖峰。

网友C:
一般运放能驱动的容性负载只有几百pF,如果需要驱动大的容性负载,就先串接一个小电阻

网友D:
不是不能加,需要加合适的,否则就会震荡了

网友E:
加电容需要补偿,合理的补偿加100uF都没问题

楼主:
有道理的,

网友F:
1、运放输出不是理想的,输出有一定的内阻(输出电阻),一般来说有几欧-几十欧。
2、运放输出电流不是理想的,一般在几十个mA以内。
3、输出加上电容后,由于电容充放电流受限,因此电容电压总会“拖累”运放输出。这个“拖累”拉扯输出,就会导致变化的步调有点更不上。这个滞后的信号再反馈至输入,就会使输入“+端 和 -端”的差值变大。当满足一定的相位、增益条件后就会“拉拉扯扯”振荡起来。

描述得准确

网友G:
实用电路里,输出加电容的比比皆是。

可以肯定,其必定是稳定的。

不能一概而论。

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用电路里,输出加电容的比比皆是。

可以肯定,其必定是稳定的。

开环时随便加,只不过响应速度慢而已,不会振的,响应慢是因为运放有输出电阻或电流输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