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总线扩展

楼主(2014-12-17):
目前有一设计,想把2812的两条SCI,扩展为16路RS422总线,带光电隔离,如何控制总线输入冲突,相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光耦隔离简单    16路冲突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可以采用1主, 多从的模式下, 通过协议由主机来管理从机, 实行问答式的数据交互, 可以避免冲突.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吧

楼主:
问询式解决冲突上可以的,但实时性差很多,目前仍没别的好办法,也考虑过中断响应,但仍存在16路输入分辨问题,再加判别则资源占用太多,纠结,相请再指教

网友D:
想用做RS485,高手指教